在datasheet上发现有一个管脚定义成tie low,请问这是设么意思

楼主(2008-07-09):
(无正文)

网友A:
接低电平

楼主:
re

拉低电平是不是就是接地的意思?
但是在datasheet中也有定义成L的,请问二者有和区别?

网友B:
有的是通过电阻拉低,不是直接接GND

具体要看芯片DATASHEET吧.

网友C:
通过电阻接地和直接接地有什么区别?

通过电阻接地和直接接地有什么区别?楼上的补充一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