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C的问题

楼主(2008-07-25):
本人想用一个IC(IRC4580)原本是一个双电源供的IC,我想用单电源的接法去实现供电问题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

如果有交流输入就加偏置呗

网友B:
接法没问题

只是可能会导致一些参数达不到。

楼主:
参数只误错不是很大就可以,请问该怎样接呢?谢谢各位

网友C(2008-09-09):

可以,再外加偏置电压电路实现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