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我做的光敏二极管控制的电路,看对不对

楼主(2008-08-02):
以前没用过光敏二极管,现在要做一个路灯控制器,就是用光敏二极管给单片机提供一个开关信号,使之能区分白天和晚上,各位看一下这样搭电路行么?

网友A:
光敏

区分白天与黑夜主要是看电路对光的灵敏度,你光敏上面的10K*电阻是否会太小,因为白天时光敏二极管的电阻可能就有7K左右了,这样的话你用手稍微遮挡一下9013的输出就会变为低。建议用1M电阻。

楼主:
谢谢解答

实验后感觉的确是对光太敏感,用手稍微挡一下就当晚上处理了,不过1M会否太大?有人建议我用470K的,不知道怎样

网友B:
要是看图也要给原理图

弄个PCB怎么看?

网友C:
光敏

其实这样的电路并不能靠猜的.用个电位器调才是最合理的 10K*用个大点的电位器调到适合自己的设计

网友D:
快速设定参数

光敏二极管型号众多,可先在暗环境中测试好其阻值,然后确定需要的分压电阻.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这样做应该可以的

网友F:
我以前做过相似方案

用个比较器就可以了,一头接光敏二极管,一头接个参考电压,还可以调节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