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电路

楼主(2008-08-20):
这里的三级管什么作用啊,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建议回头好好学一下模电,很基础的

网友B:
开关电路

三极管做开关管用,工作在饱和状态,看看数电书,关于开关电路

网友C:
极简单的图

网友D:
简单

果然比较简单

网友E(2008-09-19):
知道工作在开关状态

但是这图的左边是做什么用的?
这图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F:
看似一个按钮去抖电路,V10为跟随,按钮放开后慢速上升。

其中 Wake Key 为输出

网友E:
懂了

原来Wake Key 为输出!!

网友G:
像个复位电路,V10做了个跟随

网友H(2008-11-02):
我看也像是个复位电路

我看也像是个复位电路 ,不过我没有看到过接三极管的。

网友I:
应该是一个消抖电路

也可以说是在规定时间内不允许有多次击键,,在RC充电系数时间内,按键按下抬起不管多少次,三极管那都只是低,,消抖自然是可以的咯

网友J:
主要是消抖

图中S8不应该这样画:如果是按下去有效,就要让它翻转过来。如果是常闭按钮,则点动部分应当与触点相连

什么时候用,哪是难说的事。

网友K:
...

可能是用于上电复位+手动复位

网友L:
同意12楼

网友M:
应该是消抖电路,复位电路

应该是消抖电路,复位电路

网友N:
关于复位电路

此电路用于复位电路,我见过张明风的书介绍PIC的.是上复位与手动复位.

至于按键的销抖,用软件可以了.

网友O:
R91 不接在 VCC3.0, 而接在Wake_key 要好一些

网友P:
给解释一下工作过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