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9V升压电路

楼主(2008-08-22):
下图是一个1.5V到9V的升压电路。
我看到这个图之后感觉好像不能用。感觉不能完成升压,Q2也不会关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可以工作的

通电后q1通---
q2通---
l开始有电流---
但q1是电流源,最大输出电流为(1.5-0.7)/50k*100,
因而q2最大也为100*(1.5-0.7)/50k*100=160mA
----以上设q1,q2均为hef=100

当l流过电流大于160mA时,q2集电极电压突然变成高电位(1V以上)。通过c1反馈到q1基极,于是导致q1关断,q2关断,使得L中的电流通过d2流入输出端。

当c1放电完毕,又回到初始状态,开始另一个循环,d1的作用是稳压。当输出电压达到要求时暂时关闭整个电路。

网友B:
有同感

只有当Vout电压足以让D1导通,Q1,Q2截止才会有高压出现,Vout也才会有高压,最初如何起振是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析

网友C:
可否讲详细点 给我听听

可否讲详细点 给我听听
我怎么感觉D1的道通可能性不大了
请赐教

网友D: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用什么仿真?

网友F:
可以工作

此电路应该可以工作,因为Q1、Q2通过电容C1构成的是正反馈,满足形成振荡的条件。只不过此电路的带负载能力有待研究,与C1,R1及电感的感抗密切相关。且输出电压可能不是稳压管的电压,而是9.5到11V之间(如果电源是准确的1.5V的话),视带负载能力及实时负载大小而变。

网友G:
protel就可以仿真出来.

电感值设置为了1mh

网友G:
波形放大点.

网友G:
out1点的波形

网友H:

行不行哦
    我发觉 不行哦着样

网友I:
可以工作

那种1节5号电池的白光手电筒里就是这种升压电路,不过是升到4点几V

网友J:

不错

网友K:
应该是可以工作,但我有些问题

此电路分析起来是可以工作,但它的自振工作频率、带载能力以及上述用的都是非高频器件,可能工作能力还不如线性电源呢,各位DX有何高见呢???

网友L:
线性电源能升压吗?

没听说过能升压的线性电源吧?
那位仿真的老兄,再加个负载看看性能吧,多谢!

楼主:
哈哈。。又被顶出来了!

顶●█〓██▄▄▄▄▄▄ ●●●●●●→顶!!!!!!!!!!!!!!!!!!!!!!
▄▅██████▅▄▃▂
██████████████
◥⊙▲⊙▲⊙▲⊙▲⊙▲⊙▲◤

网友M(2008-11-04):
学习

当l流过电流大于160mA时,q2集电极电压突然变成高电位(1V以上)。通过c1反馈到q1基极,于是导致q1关断,q2关断,使得L中的电流通过d2流入输出端
----------这句不懂,请大虾指点下,为什么当l流过电流大于160mA时,q2集电极电压突然变成高电位(1V以上)?

网友N:
带负载能力很差

经过仿真,带负载能力很差。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来

网友O:
C1正反馈

网友P:
当l流过电流大于160mA时,q2集电极电压突然变成高电位(1V以上)。通过c1反馈到q1基极,于是导致q1关断,q2关断,使得L中的电流通过d2流入输出端
----------这句不懂,请大虾指点下,为什么当l流过电流大于160mA时,q2集电极电压突然变成高电位(1V以上)?

我的分析:
接通电源后,Q2导通,流过L的电流线性增加,当增加到160时,Q2饱和,电流不再增加,这时L有维持电流不变的趋势,于是在Q2与L连接点出现很高的自感电压,L通过D2向C2充电。。。
所以Q2集电极会出现高电压。但是不是1V以上,而是10V以上,并且在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尖峰。

网友Q:
带载能力差,但能工作。

初上电时,电流先通过L给C1充电,R1电压随着C1的充电的进度开始下降(这时C1两端的电压接R1为负接L为正),而Q1随着R1电压的下降,从截止状态进入放大状态并迅速再进入饱和导通状态,Q2也跟Q1一样进入饱和导通状态,Q2负载L的电流开始流通并储能,另一方面,C1也随着Q2的饱和导通而放电,R1的电压由于C1放电而升高,R1电压的上升使Q1带动着Q2退出饱和导通状态转为截止状态。
L1由于Q2的截止,释放储能产生一个相对供电电源的颇高电压逆电势,这个逆电势为上负下正并和1.5V电源并联通过D2给C2充电;C1同时又再次充电.....

如果不接D1的话,电路是工作于占空比50%的状态,也就是说,Q1、Q2的导通和截止的时间是一样的。

接上D1后,不单是使输出电压稳定,更使电路成一个间歇振荡升压电路(当然,前提是L释放的逆电势比设定输出的电压有足够的高),D1也可以视为占空比控制件。

当C2输出电压高于D1标值,余值落在R1上,使R1两端电压升高,当高于Q1导通阀值时,强迫Q1、Q2截止,直至R1电压回落到Q1导通阀值。

网友R:
升压比太大,所以占空比很小,对电感Q值要求很高,且带载

要带载能力好就得再加个刺激线圈

网友S:
Good!

该电路类似开关电源的Boost结构,是一个自激振荡的升压电路.

网友T:
9楼的不错,呵呵,自己试一哈么

网友U:
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V:
请问23楼

"R1的电压由于C1放电而升高"  不解,可否详细讲解下?

网友Q:
"R1的电压由于C1放电而升高"我认为是比较直观的说法

C1原来的两端电压是接R1为负接L为正,反充放电C1的回路是C1、Q2的CE再通过公地、R1再回到C1。
在这个回路就可以看出C1的变化折射在R1上。

网友W:
多年前做过,可以用的!

网友X:
俺的模电不过关

“C1原来的两端电压是接R1为负接L为正,反充放电C1的回路是C1、Q2的CE再通过公地、R1再回到C1。”

是否可以理解为“C1反向放电时,R1上的电流是从下向上流的,也就是说Q1基极电压先跌到GND以下,然后随着C1放电结束恢复到GND?”

网友Y:
不可以用的

我做了一个。好象不可以用OUT电压才2V多一点。

网友Q:
楼上,输出2V多点,说明已经升压了。

升压低,估计是你的负载重或元件参数不合理。

网友Q:
To 31楼

说对一半。
Q1导通时,电流是通过Q1的EB、R1到地,R1的电流是从上往下流。
C1反充放电时,R1的电流从下往上流。
这时,从上往下看R1的电压为:(Vcc-Q1Veb)-(-Vc1)(忽略Q2的Vce)。
通俗点的说法是反向电流将R1顶高了。

网友X:
郭大侠,根据你在34楼的指教,

我重新提出我自己的理解:

当电容C1放电时,如果假定电阻R1上原本没有任何电流流过,那么我在31楼所提出的:“Q1基极电位跌至GND以下,然后恢复到GND”应该算是正确的。

而现在的情形是,随着Q1的导通,电阻R1上在C1放电前就已经开始自上而下流过Q1的基极电流了,所以C1放电电流在电阻R1上的作用应该是与Q1基极电流“叠加”的。

另一方面对于电容器的特性,在它充电时我们认为“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而在它放电时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小电池”来看待。

看来对于模拟电路的分析,首先对各元器件的特性要很清楚,第二是基本的电路定律(基尔霍夫、叠加、戴维南、和最基础的欧姆定律等等)在实际电路中的运用,最后就是“在那时刻开始,这个电路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要看得很全面。

网友Z:
非常经典的一个多谐振荡器电路

只是加了一个D1做脉冲宽度控制,以实现稳压功能。

Q2的基极要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AA:
很经典的电路

古老而经典的电路

网友AB:
我用中周做了一个变压器,1.5V变9V带得数字万用表。

网友AC:
23楼分析的很好

只是有些地方还欠详细, 我补充一下. 并说明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的产生的选择要点.

首先得强调一下 C1 是正反馈的作用.

当 Q2 导通以后, C1 的正反馈作用,让 Q2 迅速进入饱和区. 然后 C1 放电并反向充电, 随着 Q1 基极电位的升高, Q2 的基极电流也降低, 同时 L1 上的电流不断升高, 当达到足够大使 Q2 退出饱和状态时, Q2 集电极电位的升高, 将通过 C1 的正反馈给 Q1 的基极以提高电位, 这样就让 Q1,Q2 马上都回到截止区. Q1 再度导通, 得由 R1,C1 再度充电,让 Q1 的基极电位降下来, 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 所以通常做出来的电路 L1 的充电时间远大于放电(包括之后等待再充电)时间的.

接上 D1 后, 输出电压过高, 会对 C1 的充放电产生影响, 导致 Q1,Q2 的导通时间更短, 而放电后的等待时间更长.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这个电路的工作频率跟 R1, C1 都有关.也受 L1 的一点影响, 但影响不大.

这个电路的驱动能力, 跟 R1, L1 的取值和 Q1,Q2 的放大倍数关系比较大.

这个电路起振容易, 不起振的条件是:
R1 比较小, Q1,Q2 导通后, C1 反向充电完成了, Q1 的电流达到最小值, 这时如果 Q2 还在饱和区 (L1 的内阻限制 Q2 的集电极电流进一步升高), 这是耗电很大, 电路停振.

网友AD:
经仿真,在C1上串一个51k的电阻可提高带载能力,

网友X:
TO楼上

为何是通过仿真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人脑想不清楚而电脑能想清楚?仿真软件的开发者他肯定能想清楚,他是怎么想的呢?元件参数怎么告诉仿真软件?比如那个电感L,它的线径磁芯材料结构和绕法怎么告诉仿真软件?

俺是模拟菜菜鸟,就熟一个欧姆定律,什么基尔霍夫之类只在学校做过题从没实用过,三极管搞不清楚,看了N多书大同小(微)异没见谁说出他内心深处对三极管的理解。各位从实践出真知的模拟达人们,给指条明路吧,受不了啦!!

网友AD:
回楼上,

我比较好奇这个电路,但没有实验条件,所以就仿真试试,以后我会实际做实验的,
仿真软件的元件是可以设置参数的,那个电感我是用400uH的理想电感和1欧姆的电阻(电感的直流电阻)串联来仿真的,没有考虑什么品质因素,因为我也就熟一个欧姆定律,

网友AD:
这个是本人仿真的结果,

左边的10uF的电容,5pF的电容和串在8V电池上的开关都是为了防止软件SB所设,

网友X:
你怎么就想到要在那个电容上

串个电阻呢?你要让我改这个电路我是两眼一抹黑啊。难道是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告诉你“那儿串个电阻”?为了模拟电路我都要愁死了。

电阻好办一点,电容电感就麻烦,电容和电感一起用就更麻烦,我实在搞不清“谐振”是怎么档子事。很多书上来就撒一地公式,仿佛唯有数学才是通行全宇宙的语言。**这还没到相对论呢,刚整个线圈就这么打击我了。我实在是跳不出“直观”这俩字。

有人告诉我说看反馈,正的就振。那这个电路里干嘛要用电容来反馈,用电阻或者线圈代替那个电容行不?那就不是正的了?或者说掺合直流的不行是吗?

模拟电路到底应该怎么入门啊??

网友X:
这贴子怎么跑飞了

我还等人给支招儿呢。

网友AE(2009-09-02):
做一下来

网友X:
这个贴又回来了。46楼怎么把它挖出来的?

网友AF:
可以用,哪里有来个三极管放大,驱动电路。

网友AG:
这电路, 带 10mA 就不错了

网友AH:
可以用吗???它的电源输入1.5V吗?有没有那么小的变压器啊!最小的电池可以当做电源输入吗

网友AI:
那种1节5号电池的白光手电筒里就是这种升压电路,不过是升到4点几V
引用 网友I:

我买的10元一只的是芯片的哦,sot23的

网友AJ:
这个电路原理很简单,实质上就是一个正反馈振荡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分析的。

网友AK:
以前在電子報中看到過這個電路........

网友AL(2010-02-27):
当l流过电流大于160mA时,q2集电极电压突然变成高电位(1V以上)。通过c1反馈到q1基极,于是导致q1关断,q2关断,使得L中的电流通过d2流入输出端----------这句不懂,请大虾指点下,为什么当l流过电流大于160mA时,q2 ...
引用 网友M:

同问

网友AM:
不至于吧

网友AN(2011-02-26):
淘宝上卖这个模块的不少呢

网友AO:
我分析一下你们看看对不哈
我是新手,结合上面的仿真,不带负载的情况下。
当开关闭合,c1和c2同时充电,当c1电压由0开始上升,当到达0.6v左右时,q1导通,再次上升到1.2v左右时q2导通,这是c1通过q2,形成回路放电,而c2由于d1和d2没有放电回路所以一直充电,一旦c1放电,q2就截止,于是c1继续充电,重复上面的过程,当c2充电的电位到达9v时,就完成了1.5v到9v的升压过程。
为什么说这个电路带负载的能力很差是因为,一旦带有负载对c2就形成了放电回路,这样升压过程 就会很漫长,甚至可能不能达到9v。

网友AO:
补充一下,由于电感有阻碍电流变化的特性,所以电感和c1和电感电位out1有变化,基本是在4v一下,但是为什么c2开始时电压会超过9.5v很多这个有点不明白。
看了楼上的,没找到理想的答案,希望楼下的能给个答案。

网友AP:
i love yuan zhen

网友AQ:
以前用这个电路做过低压供电的LED灯
也曾用它来代替万用表中的9v电池
是个不错的电路

网友AR:
换集成电路的吧,效率高,易anzhuang。

网友AS:
是一个类似boost的电路。

网友AT(2011-04-27):
好图,收了

网友AU:
这个电路的效率不高,带负载能力很差。

网友AV(2014-10-08):
小弟收益匪浅,谢谢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