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过流保护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8-08-28):
   本人在读7805的DATASHEET时候看到了它的一个典型应用电路,即具有扩流输出短路保护电路,但是琢磨了半天对短路保护的分析没有一丝头绪,希望哪位大虾能帮忙仔细分析一哈,越详细越好.

网友A:
电流增大,RSC上的压降增大,Q1导通。

网友B:
按理说部是保护7805的吧?

而是保护负载的好像

网友C:
改改R1电路是可行的!

Q1 Q2是一个恒流电路,调整RES即可恒定输出电流,输出短路时,流过Q2的电流也不会超出恒定的输出电流.但R1阻值太小了,R1应该攻接到7805的输入端,R1阻值应调整到7805最大输出电流的1/4以下,约200mm-300mm内选取..

网友C:
图应该这样!

网友D:
*

实际上还要靠7805自身的限流能力
当Q1导通时,分掉大部分Q2基极电流,这些电流都集中流过7805。
因为7805最大输出电流在芯片内已经被限定了,所以最终的总输出电流还是能够被限制住的。

网友E:
关注中

当电流大时,Q1导通,Q2载止,近似于9V直接加到7805上,如果负载短路的话,这有用吗?

网友F:
加反向二极管

网友G(2013-07-26):
来看这个图的,刚好遇到这个问题,保护电路不起作用。

网友H:
了解基本原理才好详细分析:取样电压加在比较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相比较,两者的差值经放大器A放大后,控制串联调整管的压降,从而稳定输出电压。当输出电压Uout降低时,基准电压与取样电压的差值增加,比较放大器输出的驱动电流增加,串联调整管压降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相反,若输出电压Uout超过所需要的设定值,比较放大器输出的前驱动电流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供电过程中,输出电压校正连续进行,调整时间只受比较放大器和输出晶体管回路反应速度的限制。实际的线性稳压器还应当具有许多其它的功能,比如负载短路保护、过压关断、过热关断、反接保护等,而且串联调整管也可以采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