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频率计算

楼主(2008-08-28):
如图,J11-5接加速度传感器,AIN接AD芯片AD7888,共有6路信号,麻烦大侠分析一下这个单元电路主要起什么作用?是低通滤波器吗?最好能详细的加以分析,给出频率的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典型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不会算去看书,我也不会算

楼主:
如何选型呢?

谢谢紫豪兄。
在电路设计过程中,我们如何选择类似这些单元电路呢?
是经验积累?用到时查资料?请教朋友?

网友B:
单位增益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

饿米咖阿十六阿十七C21C22分之一开平方
增益零dB

网友B:
想偷懒的话就搜“VCVS”找仿真

网友C:
自己来吧

自己学着算传递函数吧,学会了终生受用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网友D:
既然你用的是如此强大的OrCAD/SPB,就应该知道这个软件仿真

新建一个项目,选“Analog/Mixed A/D”然后把你的图重新画一遍,注意用PSPICE子目录下面的库文件,如图所示。

网友D:
图做好以后,点工具条上“Run PSpice”

进入PSpice以后,点击工具条上的“simulation settings”。设置好扫频模式,并设置起始终止频率和滚降率。如图所示

网友D:
然后点击“Run”!完美的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B:
学习了!学习了!!!

以前只知道能用来画,还没用过仿真功能,试试...

网友E:

OrCAD ...学习中..

楼主:
横线上面里选什么

横线上面里选什么,怎么建立项目呢?半天都没成功

网友F:
不是在PSpice里面建项目,是在Capture,就是你画原理图那个位

就跟你平时画原理图一样,只是建原理图项目的时候选仿真的那个选项。再一个要注意的是,放元件不要用你以前用得原件,用库目录下pspice子目录里面的库原件。

楼主:
谢谢

谢谢,我明白了,很多天不用,竟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G:
这个软件能计算2阶低通和高通滤波器

这个软件能计算2阶低通和高通滤波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9151649863.rar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

网友H:
先确定频率在去算RC

已知RC,要先判断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比较有难度),才能去计算截止频率

网友I:
谢谢

我和11楼差不多,平时都是用来做线路图,还没有仿真过,还要好好学习呀,多谢8楼。

网友J:
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

它的截止频率是:2派 根号R16R17C21C22分子1,因为它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所以要开根号,它是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网友K(2008-10-06):
二阶LPF

用NI的multisim 9仿真,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