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设计的100M频率计板子(图片已上传)

楼主(2008-09-10):
晒晒我设计的100M频率计板子
    欢迎拍砖!

楼主:
怎么第一张图掉了

楼主:
怎么没人呢?

怎么没人看呢?其实这个电路工作效果很不错的,时基是10M的小型恒温钟振,经过20M次分频得到的,精度很高,而且整个板子很小,只有5*3CM,就是测量不够快,大约1.1S测量一次,比较适合做便携式频率计用!

网友A:
焊盘上打过孔不好XD

另外有电路吗

网友B:
o

电源线把地分割得不好,信号回路面积大

楼主:
焊盘上打过孔

焊盘上打过孔一般情况下的确不是太好,不过我这块板子主要是靠手工焊接,只要是焊锡量够,不但不影响焊接质量,还可以提高过电流能力!这块电路是用可编程逻辑器件和单片机编程实现,所以只看电路原理图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B:
o

焊盘打孔本来就不好,看你给芯片供电的线那么细,也不会有电流过大问题吧.
好像还有锐角哦!

网友C:
精度高到底有多高,有个具体数据吗?还有,能测的电平范围是多大?低频和高频的精度是否一样?最低能测多小的频率?似乎没看到楼主的信号前端的模拟调理电路

楼主:
->8楼

低于10HZ测量其脉冲宽度,低于10M时精度约1PPM,10M-99M精度约1-10PPM(具体是根据时基源的精度决定的,我使用的时基源为10M频率稳定度小于1PPM的小型进口温补振荡器)。信号前端因为没有模拟调理电路,所以只能测量TTL或CMOS电平频率信号(我是做频率器件的,是根据自己实际应用情况设计的,有些欠缺,希望你能提些建议,本人将予以改进)。

网友C:
呵呵

最好还是做个宽带的前端放大,这样增加通用性。

网友D:
应该发个原理图来看一下呀

网友E:
其实没必要那么复杂

采用MC10116+MB506+2051做的成本很低,而且速度很快。你乐意的话还可以做到GHz

楼主(2008-12-03):
不能沉底!!!!!!!!!!!

不能沉底!!!!!!!!!!!
不能沉底!!!!!!!!!!!
不能沉底!!!!!!!!!!!

网友F:
右边两个芯片是干嘛的?为什么要那样对接???

至少也要上个原理图啊

PS:
TTL输入的100M频率计,用1片74F393或74F390 ,在随便加个单片机即可
要很精确的话就加上门控
最简单不过了,根本就不用这么复杂的哦。

注意:
74F390/393可以跑到125MHz,100MHz当然更没问题的,但74HC390只能跑到66MHz,而74LS390只能跑20MHz,自己根据需要购买即可

网友G:
我觉得前端模拟部分是关键

我觉得前端模拟部分是关键,我用过一台小日本的频率计,0-150M,灵敏度优于10mV,很难做啊

网友H:
你是个不负责任的工程师

网友I:
同意楼上的看法

你是个不负责任的工程师

网友J:
同意楼上的楼上

你这产品也然骗骗人了....

楼主:
那三颗小贴片IC是一样的!

那三颗小贴片IC是一样的,都是CPLD,只是里面的程序不一样罢了,最左边的一颗是对5M的恒温钟振时钟进行10M次分频产生精确1S或100MS的时基,右边两颗完成计数器的功能,实际上,在次设计中单片机只完成数据的显示和串行输出(图中没有,老版本),初级的模拟电路部分采用的是专用电路,并置于探头内!

网友K(2015-07-31):
请问下,,你的这频率记电路能发份给我吗,,谢谢啦

网友L:
有电路图吗?

网友M:
顶贴,继续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