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原理图的网格不见了

楼主(2008-09-17):
(无正文)

网友A:
在design--document options---sheet options--grid---visible

打勾就可以了

楼主:
设置了,不起作用

多谢关注,按照上面的设置了,但是仍旧不能出现网格,是不是还有其他设置,并且画图时鼠标可以随意走动,好像一点都不受限制

网友B:
会不会设定数太大了

楼主:
没有啊,都是10

我的都是系统默认的设置,从来没有改过,很奇怪

网友C:
10太大了,改成2

DXP本来就没有网格的

网友A:
默认的有网格,只是颜色不怎么明显,不注意还以为没有.

我的是7.0版本的,不知道别的版本怎么样.

楼主:
果然网格不明显,换了深点颜色就可以

网友D(2010-11-23):
可能是是lenovo一键影音的问题,刚刚发现的。
你关掉一键影音后,然后再preference里面grid选项点击import(Altium Designer X.x)就可以恢复默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