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能这样驱动12v继电器麽?

楼主(2008-10-27):
抄板了一款产品,它们是这样用的~头非说这样不可靠,过来问问~5V单片机IO口能这样驱动12v继电器麽?难不成搞两组电源?空间不够~

网友A:
。。。

这不是不可靠,这个电路是不能工作。

楼主:
~~

楼上不要太武断了~两家不同公司都采取这个电路,每年上千台呀~

楼主:
不过三级管用的9013~

网友B:
以我的水平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并且我也这么用过。

楼主:
~~

~我搞错了一点~他用的s9013,是npn的~其余一样~基极+电阻控制,集电极接线包,发射极接地~我画成pnp的了~

网友C:
npn可以啊,单片机+上拉电阻

楼主:
改过来了~

改了~

楼主:
头又说这样有可能上电瞬时导通~

汗呀~

网友D:
如果是51单片机,你的头没说错

上电或复位时,51的IO输出是高电平

网友E:
可以

应该可以这样用

网友F:
再加一个三极管反相一下,就可以防止上电瞬间导通

网友G:
不可以

51单片机不可以,组成达林顿结构可以成功驱动

网友H:
输出加个小电容也可以防止上电瞬间导通

网友I:
我用过这东西!!!

你再把那加一个光耦不就可以了嘛!!!
希望这个可以帮助你!!!

网友J:
楼上的电路是可以,但这成本,这复杂的.....

网友K:
12楼说的经典,受教了

网友L:
达林顿结构即可!

网友J:
如何防止单片机上电或者复位时I/O口输出高电平使继点器误

除了在软件上想办** 不能从硬件上想办法吗?

网友M:

基极发射极加个10K大小的上拉电阻;基极2K电阻改为5.1K后再加一个7.5V的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这样工作是很稳定的.(注:我用的是89C52.)

网友C:
要是1个2个继电器,那就pnp+npn;

多个继电器,那就7407,上电的时候可以防止动作;

网友N:
8楼的图在R6前面加一个30K的电阻接地即可。

网友O:
看我的电路图

看一看另一个贴子里我发的电路图,和这个异曲同工,3.3V改成C51的电源,5V改成12V,同样解决你的问题,上电时不吸合,要由MCU来控制吸合,元件也不多,嘿嘿~~~

地址: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3131712&tp=%u5947%u602A%u7684%u7EE7%u7535%u5668%u9A71%u52A8%21%21%21

网友J:
对用PNP+NPN的方法有怀疑.

网友P:
大家好像是搞错了

楼主好像是说不肯用两组电源,
""""过来问问~5V单片机IO口能这样驱动12v继电器麽?难不成搞两组电源?空间不够~"""""

他只想用一个5V的电压来驱动12V的继电器,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是用5V+12V两组电源驱动没有任何问题的呀.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O:
还是贴下看看

这个电路里,前面的NPN管用来进行电平转换,电流由后面的放大.如果是单一电源,那么第一只管子和电阻可以省了,直接将PNP管的基极接MCU口线就可以了.按需要100mA的驱动电流,PNP管放大倍数为100来计算,流过基极的只有1mA,这个条件对MCU来说,没问题吧?再看管子上的功耗,0.8V左右,按0.8V算,0.8*0.1=0.08W,在管子上消耗80mW的功率,问题也不大.另外,楼主在原图中说是驱动12V继电器,想要只用5V电源,在条件许可以情况下,可以找5V驱动的继电器,这样驱动更容易些.
多多交流,谨供参考!呵呵...

补充:这个图可能大家没看明白,本来这个图是给3.3VCPU驱动5V继电器电路画的,没有改,直接贴上来的,如果是51,用5V电源,继电器是12V,同样适用.管子怎么会一直导通呢?我做的电路都一直用这种方法做的电平转换,当然是在速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在能用简单元器件做电路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用芯片呢?太占空间!!!同时这样还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Q:
疯了吧

12V输入?....5V单片机IO口控制...
疯了吧
这样子IO口就没法控制了,一直导通

网友R:
不错的电路,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是用51单片机的话

网友S:
回20楼

再用个9013或直接用74LS07

网友T:
21楼说的那个电路非常稳定

21楼说的那个电路非常稳定,我也用过.

网友U:
你的头才是搞电子的

你的头比你厉害100倍,做设计的连起码的细心都没有,贴个错图出来还理直气壮的说人家不要太武断,真的是不适合做技术,简单的电路细心周全的分析设计,才能成为经典,相信你们的头能教你好多东西,只要你以后不要这么浮躁

网友V(2008-12-05):
这样做

在8楼电路中,Q2的基极、发射极(地)之间接一只电解电容,容量大小对启动速度有影响,可以在1μF~47μF间试选。

网友W:
加反相器

在IO端加个反相器,低电平导通

网友X:
复位电容 选小一点,

复位电容 选小一点,  1UF  10K

网友:
可以

可以

网友Y:
8楼的电路可以

越讨论越复杂,8楼的电路可以的,12V变24V都可以,我在一个产品中就是这么设计的,已经出了10几万的货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大家讨论问题都要说明理由,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Z:
可以加一片D触发器吧?

网友AA:
TLP521和2003就行,我们公司好几款机器都这么用的,没有一点

这个是24V的继电器

网友AB:
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AC:
可能有问题

具体还要看你的继电器
最好采用光耦

网友AD:
赞12楼。

同意12楼讲的。呵呵,PNP,NPN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用法。我前期做的产品也有这个问题。基极和地之间加个下拉电阻是很重要的,能提高可靠性。

网友AE:
增加一个三极管倒相

可以避免上电后瞬间导通的问题

网友AF(2009-01-04):
8楼改过NPN之后的电路是可以用的

我用过了

网友AG:
可以

可以,后改的电路没有问题,我现在也在这样用

网友AH:
12楼的,谢谢你,我们菜鸟一族受益匪浅,哈哈~~

网友AI(2009-10-17):
楼主这个电路完全可行的(三极管用NPN) 目前做家电控制器基本都用的是这个电路 不过51单片机IO口上电瞬间有高电平输出,在IO口上增加个下拉10K电阻就OK了!

网友AJ:
楼上的,加了下拉后,51用IO能再拉高吗?

网友AK:
可以再三极管的集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一个电阻,我想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L:
光耦可以,最便宜的几毛钱一个

网友AM:
2组电源必须的共地,三极管最好使用9012

网友AN:
PNP的肯定不行了;12V肯定比5V大,高电平时 PNP管也会导通的;
NPN也不可靠,最好像12楼说的加10k的基极到地电阻好点:改三极管电流驱动为电压驱动,反应快;

网友AO:
开漏极输出的单片机可以这样驱动。如果没有开漏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设计比较好

网友AP:
一看电路就知道是错的,接着看,LZ竟然说2楼太武断了,再接着看,LZ说自己把电路图画错了!LZ怎么也得跟2楼道个谦啊!!

网友AQ:
16楼靠谱,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AR:
是否需要计算继电器导通的瞬间电流,会不会容易击穿三极管。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AS:
见义三极管换成8050

网友AT(2009-11-17):
达林顿结构什么样的

网友AU:
瞬间导通问题
NPN+PNP方法觉的可行

网友AV:
比较常用的用法是单片机的IO接反相电路(7414),再用光耦隔离,继电器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我这样用过,板子生产过上千块,未出过问题!!!!

网友AW:
12楼说的比较透彻

网友AX:
8楼的电路图可以

8楼修改后的电路图可以用,我用过!

网友AY:
pnp为什么不能工作呢?,控制口给高导通,给低不通,不是这样吗?

网友AZ:
LS,用PNP的话怎样让三极管截止呢?
想过吗?
想清楚了吗?

网友AY:
嘿嘿,还是不怎么明白,用pnp,输出低电平时,bc级不是没有偏置吗,这样是不是就不导通了?求教!!!!

网友AY:
懂了!pnp是共集接法,npn共射,谢谢12楼,71的前辈们指点!

网友BA:
这个改后的电路可以用的!:)

网友BB(2009-12-21):
按楼主改过的应该是可以的,为防止上电导通的问题,我一般加了个落地电阻,觉得还不够的话可以加电容的。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Y$%602ADRNG$UGAJUG28_8%7B%25O.jpg

网友BC:
OC的话可以

网友BD:
加个un2003搞定

网友BE:
软件不用增加成本啊!

网友BF:
如果单片机本身具备一定的高端输出驱动能力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单片机的端口具备推挽输出功能最好了,这样高低都比较稳定,如果单片机是OC 的话最好加一个上拉,因为内部单片机内部上拉毕竟不是那么可靠;如果单片机端口是射随输出的话,最好在外部加下拉,否则单片机内部置0时三极管截止不是很好。电路当然是用的越正规越好,但是产品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果产品环境不是很苛刻,要求也不是很高同时对成本看的比较重时,这样用也没有问题。最好选择单片机有推挽输出功能的就没有啥问题了。

网友BG:
楼主,您的主管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要不服气。下面我简单分析一下。继电器典型的阻抗有从几十欧姆到几K欧姆都有,对应的电流为10多mA到100多mA。一般在饱和情况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只有10倍左右,也就是说三极管的基极要提供10mA的电流,而你这个电路是高电平驱动,众所周知单片机的高电平驱动能力是比低电平弱的(因为高电平是P管导通低电平是N管导通),10mA几乎是拉电流的极限,所以如果继电器需要较高的动作电流,这个电路是很难动作的!
还有一点,R6太大了,最好不要大于1K。
一句话,看继电器的所需要的动作电流,如果是小于50mA的话,这个电路是绝对可靠的,如果驱动电流大于200mA,这个电路很不稳定。

网友BH:
27楼的方法不错,不过应该在8550三极管的基极加个470R的电阻,这样会更好

网友BI(2010-01-20):
43楼用法和我一样,我用2004

网友BJ:
用 ULN2003。
方便。

网友BK:
复合管子效果是最好的  可以试试

网友BL:
除了在软件上想办法,不能从硬件上想办法吗?

网友BM:
NPN的应该可以工作啊

网友BN(2010-02-24):
我也一直这样用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BO:
在io口输出加一个二极管延时就可以解决上电或者复位时候io口输出高电平是继电器误动作

网友BP:
最好用达灵顿管 吧pnp前面加一级npn做个里

网友BQ:
为了省钱,连光隔都省了

楼主:
:lol~ 年兄年第,表在挖坟了,多久前的老帖子了~

网友BR:
绝对不行。换NPN驱动管可以

网友BS(2010-05-22):
学习学习。基础知识不扎实啊~

网友BT:
16楼的电路做产品质量肯定好,成本虽然多了点,但安全性高!

网友BU:
如果驱动的继电器多了就用ULn2004等集成的达林顿管,在家光耦隔离就行了

网友BV:
又要51控制,又要电路稳定,又要不加成本。这都是共地惹的祸,抛弃共地的旧观念,采用共电源。问题迎刃而解。如图:

网友BW:
那么麻烦,直接把继电器换了就得了:D

网友BX:
回复 楼主:
确实这样我有做过,这样的控制。不稳定,上电不受控制

网友BY:
拿三极管当二极管用,不知为什么

网友BZ:
只要是NPN的三极管,LZ的电路应该能正常.但是会出现复位时继电器打动的情况.原因是单片机的I/O口内部有弱上拉,大概几十K(具体要看芯片的SPEC).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让I/0口的输出电平在复位时为低电平!在不增加很多器件的情况下对以下几种方法进行分析:1.I/0口输出加电容,此方法对电容参数的要求和软件复位后多久时间内将I/O口拉低有关,电容太小,不能起到作用;电容很大,影向继电器的切换速度.2.I/O口输出下拉一个电阻,只要保证此电阻和内部若上拉的分压值小于三极管的开启电压即可,但是要注意下拉的电阻不能太小,要不I/0输出为高时流过电阻的电流就会很大!3.在I/O口及三极管中间加一个反向电路,最简单的就是加个非门了,也可以用分力器件搭(三极管和电阻).

网友CA:
好**,学到了不少呀。

网友CB:
如果芯片IO是OD/OC门且最IO管脚的允许最大电压超过12V,那个是可以的,上拉12V。

网友CC:
12楼很专业

网友CD:
电路是不能工作

网友CE:
达林顿结构可以实现

网友CF:
我见的一个类似的,只是在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并了一个大电阻,另外继电器两端也并了个电容,为了吸收反峰电压用

网友CG:
能驱动吧!!!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能驱动了????????????

网友CH:
有意思!这里学习电子的确实不少!

网友CI:
看不出第一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2010-06-22):
16楼,你好。这个电路是不是这样工作的:D_K为0时,PNP导通;D_K为1时,PNP截止。从而去驱动继电器?

网友CJ:
水平与限!坐看高人解答!

网友CK(2010-08-04):
没有隔离,继电器频繁动作的话会产生干扰,造成单片机死机

网友CL:
高手哦?这电路可以实现的哦!!

网友CM:
这样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CN:
还是加电容比较好

网友CN:
不知道串一个电感行不行?

网友CO:
可以驱动,三极管基极为0,继电器动作,基极为5V,继电器有7V电压,不能动作,所以,电路成立

网友CP:
发射节并上一个电容吧。

网友CQ:
n多人说了呀,B级接下拉电阻

网友CR:
楼主的电路没有啥问题,应该用PNP管。

网友CS:
12楼的讲得有道理,谢谢了

网友CT:
看12楼的贴是享受  谢谢了  这才叫专业。

网友CU:
12楼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CV(2010-09-30):
我之前试过,好像不可以啊!

网友CW:
回复 楼主:
npn三极管B极最好加下拉电阻(阻值根据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定),不然上电瞬间继电器会闭合,前提是单片机IO口有推挽输出功能。

网友CX:
这个电路也没问题啊,但单片机要有漏极开路功能,将IO口设成漏极开路就没事了,这样比用NPN驱IO驱动能力更强,如果继电器功率较大的话,这个电路比用NPN强

网友CY:
软件上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吧,IO口在复位的时候是没办法控制的,只能硬件上解决
在基极加一个下拉电阻或电容

网友O:
如果继电器的电流不是很大的话,不超过单片机IO口吸收电流的能力的话,你完全可以这样做:一个NPN管,集电集去接继电器,发射极接单片机的IO口,而基极,则通过一适当阻值的电阻接到单片机的电源,这样即可以保证驱动的可靠性,又可以保证上电时不导通(适用于所有类似于51这样上电复位时IO口输出为高电平或高阻的单片机),俺经常这么,非常可靠。

网友O:
晕了,俺以前回过这个贴子,在27楼!

网友CZ(2011-06-15):
单片机口线驱动三极管,然后再驱动继电器,可以的,前提是继电器12V 供电。

网友DA:
需要另加12V

网友DB:
菜鸟受教了、

网友DC:
12v继电器麽

网友DD:
12楼说的很好,欣赏

网友DE:
我看可以

网友DF:
单片机低电平时继电器吸合

网友DG:
能力有限只能围观

网友DH:
用两二极管,电容,还有就是从你51一个I/O输出一个PWM就OK了,  就是倍压

网友DI:
我一般用npn管子,就想后来那张图 不过要稳定就还是加个光耦 尤其是有电机的情况

网友DJ(2011-08-03):
两种办法都可以防止单片机上电时的高电平推动继电器。
一 硬件:  用两级驱动 在NPN前端在加一个PNP管。
二 软件:  I/O口用推挽输出在I/O口上加1K下拉电阻。

网友DK:
这样关不了机的,高电平也是会通的,所以换个npn的最好

网友DL(2011-09-03):
楼主的电路有点问题,三极管要换成NPN的,并且2K的电阻有点大
一般的三极管驱动能力不够,最好用IRF540这类的场效应管

网友DM:
应该可以这样用

网友DN:
嗯,受教了

网友DO:
这个问题我也来凑个热闹,目前多数是3.3V的系统。而继电器大多是5V的。和楼主的问题一样,到底哪个电路可靠!?我想用3.3V的管脚驱动一个5V的继电器,道理是一样的,可是没一个权威点的结论

网友CQ:
经典才是王道啊、、、、学习了。。。。

网友DP:
严格来说还是输出接pnp,5V供电,再驱动npn接12V供电。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开机误动作,也可靠地驱动。

网友DP:
软件上想办法是可以,但设计的一个原则就是,硬件尽量保证更高的可靠性,除非成本不允许。

网友DQ(2012-05-04):
碰到问题好多高手来解答啊!!!!!顶,,

网友DR:
看大家的讨论也学习了不少。

网友DS(2012-06-11):
用不着达林顿,就是9013按12楼所讲的绝对没有错。

网友DT(2012-12-13):
在三极管基极到地之间接一个电阻,可以解决上电瞬间吸合的问题。

网友DU:
可以用啊,不过三级管一定要在开关饱和导通状态,线性状态下就变打字机了

网友DV:
9014三极管

网友DW:
LZ,你的头说的有道理,确实存在问题;但,现实中,那一瞬时的操作,也只是在每一次开机时,才会有;说白了,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基本不会对产品产生什么影响,但是,问题真实存在;建议:加一个PNP的管来控制这个NPN的管,就OK了;也如,12楼所说:应该在NPN管的基极与地之间接一10K电阻,更可靠;

网友DX:
根据管子  上拉或下拉

网友DW:
这个,如何防止单片机上电或者复位时I/O口输出高电平使继点器误
最好是从硬件上解决,比较好

网友DY:
楼主建议你加 ULN2003  它是高压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阵列系列产品,具有电流增益高、工作电压高、温度范围宽、带负载能力强等特点,适应于各类要求高速大功率驱动的系统。 多输出驱动。

网友DZ:
16楼的最是可行,也在电路中经常出现

网友EA:
我以前就这么用的,这确实不是什么好电路.

网友EB:
我就是这样用的。量产了的产品,PNP管比NPN管好使。要注意加保护,基极加100K上拉,再加 5V1 的稳压管。

网友EC:
去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买了一款【丽塔去痘茶】 我是在乐购时尚网 QQ:876931865  /#r-pqjj买的,感觉效果很不错。现在我还一直在喝qjj

网友ED:
16楼的电路可以 但是成本偏高

网友EE:
5V单片机控制控制继电器是完全可以的;驱动5V的继电器也是可以的;用NPN,如9013可以,8050可以;但楼上有位兄弟说了,要注意驱动能力是否够,这个要计算;
还有一种是MOS管控制继电器,也许更省事.

网友EE:
3V3的单片机IO端口通过9013等控制继电器就比较勉强了;3V的继电器市场上并不常见;要定做;
用但MOS管控制是可以的;当然继电器最好是5V以上的;

网友EF(2013-05-13):
103楼 扯淡吧。51单片机不是5V供电吗,这样接不会烧掉单片机啊

网友EF:
水军也很多啊  我自认为是菜鸟 也确实是菜鸟,可是有人还更菜,只有更菜没有最菜啊。177楼的电路居然没有续流二极管,搞什么飞机啊

网友EG:
引用 网友CK:
没有隔离,继电器频繁动作的话会产生干扰,造成单片机死机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造成死机么,求解释!

网友EH:
引用 楼主:
改了~

改成达林顿吧,安全,成本也没增加多少。

网友EI:
引用 楼主:
~我搞错了一点~他用的s9013,是npn的~其余一样~基极+电阻控制,集电极接线包,发射极接地~我画成pnp的了~  ...

为什么不用光耦进行一下隔离驱动呢!

网友EJ:
顶12楼,已经很全面了。

网友EK:
需要确定两点
一是:单片机在复位期间IO输出的电平,你这样的应用,建议使用复位期间输出低电平的单片机。
二是:继电器的12V处无储能和去耦电容,一般继电器带负载是比较重的,需要大电容加小电容储能和去耦。

网友EL(2013-06-18):
z这样的电路就可以了,用阻容做延时

网友EM: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N(2013-11-25):
最好还是用NE555可靠

网友EO(2013-12-27):
在npn的基极与地之间并联一个电容和12楼所说的电阻
电容用来防止上电或者复位时单片机高电平的瞬间冲击,电阻用来断电后释放电容的电荷
此法如何?

网友EP:
换成NPN,然后在NPN的基极加个下拉电阻就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EQ:
电路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EQ:
23楼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ER(2014-03-24):
加个NEC2501光耦反相,防止上电IO口默认高电平继电器误跳。

网友ES(2014-08-04):
引用 楼主:
改了~

这样就很好了。

网友ES:
引用 楼主:
改了~

可以8050和8550配合起来,IO口低电平时继电器吸合。

网友ET:
12楼的电路,我们都用几年了,没问题

网友EU:
使用光耦PCB817+三极管,或者加上拉电阻都可以

网友EV:
这样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单片机IO口输出电压是5V左右,用的是PNP管,发射机加的是正向电压,机电机加的是反向电压,符合PNP型双极结型晶体管的放大的晶体条件,和12V关系不大,只要是使集电极反向的电压就行。
然后,单片机输出的5V左右的电压-Vbe(很小可以忽略)得到基极的电压,基极电压/图中的R6就可以得到ib。然后双极结型三极管由于上述配置工作在放大状态,就可以放大基极电流。射极电流ie约等于放大系数(β)*ib,根据继电器要求,这个电流流过继电器,利用电流的磁效应,这个电流的强度是可以使继电器吸合的。
图中的D3 也就是IN4148不是别的作用,只是续流二极管而已,因为继电器线圈在断电的一刹那会产生一个很强的方向电动势,所以在继电器线圈两端方向并联二极管就是用来消耗女这个反向电动势的,通常这个二极管叫消耗二极管,如果不加这个二极管,反向电动势会直接作用在驱动三极管上,很容易将三极管烧毁。
我们常用的方法是利用达林顿管来做驱动,而不是用单个三极管,想让继电器正常工作,主要是要让电流足够大,产生磁效应足够大,只要用电流放大的分立元件或者是集成芯片都可以。常用的分立元件像你上面用的那个电路就比较标准,当然选用NPN型也是可以的,常用的集成芯片是ULN2003,可以下载他的datasheet看一下,也是起放大电流作用的。

网友EV:
第一排最后几个字是集电结,打错了 。就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使三极管工作于放大状态,放大电流,驱动继电器。

网友EV:
引用 网友A:
改成NPN还差不多!怎么大家看图都这么不细心?PNP不能用是因为即使单片机输出为高时(5V),PNP射极12V,仍 ...

你的观点都是错的

网友ES:
12楼的说的很好!用8550和8050组合用就可靠了。另外继电器的电阻要测一下,计算一下继电器的电流和分压,防止把三极管烧坏了。

网友EW:
12V那里来啊

网友EX(2014-09-14):
用一个H桥类似的电路,稳稳的。

网友EY:
改为NPN管应该没有问题吧,上电很快,应该不会导致继电器动作吧

网友EZ:
12#受教了

网友FA:
肯定可以哦

网友FB:
如果开关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试试RC低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