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控制电路

楼主(2008-11-15):
该电路通过热敏电阻加热,通过电桥平衡,形成反馈环路,使系统温度达到稳定状态。但温度电压上报点是temp点,但实际应用中,是通过调整电桥上的电阻R2和R3来控制温度的大小,令人不解的是,不管R2、R3怎么调整,温度怎么变化,但稳定后temp点电压总不会变化,大约2.45V,即TP2和TP3点的电压也不会变化,分别为2.45V和2.41V,望各位前辈能给以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会变的

电路设计中tp2,tp3,temp就是不会变的,如果你通过调整r4或r5来调整温度,那就会变了,呵呵

楼主:
谢谢,那改变R4,R5,是否对温度调整是否可取?

R4,R5的改变是否会使温度平衡稳定不好控制?

楼主:
麻烦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B(2009-01-06):
tp2,tp3,temp不会变的,是什么原因啊

帮顶!
tp2,tp3,temp不会变的,是什么原因啊?望高手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C:
顶一下

二楼说的对

网友D(2009-02-05):
电压不变,可是温度却是变了的!

电压虽然不变,可是温度却是变了的.
基本不变是根据运放的虚短,因为TP3点的电压是基本不变.
以及20M/1M的同相放大,还有直流电位的叠加,保证了可以恒定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