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27使用

楼主(2008-11-24):
各位高手,
我请教大家OP27的使用,OP27有偏置电压调制的两个管教,在datasheet说明是使用4.7k的电阻。请问,为什么要使用偏置电阻?使用4.7k的偏置电阻后得到的电压是不是比实际的电压高啊?谢谢。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A:
调零用的

用两个4.7k个电阻、中间用一个1K是调零用的,也就是当输入接地时通过1K的电阻调零。这样便于详细调整,它们可用一个10K的电位器代替。请看AD公司的op27资料。

网友B:

看资料吧!在看看别人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