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开关轮流控制3个泵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一个水漂液位开关,三台泵。要求每次水满了,一台水泵启动,三台水泵轮流启动。哪位大侠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不使用芯片,通过接触器或继电器来实现。谢谢

网友A:
回复三台电机轮流启动

请问要自动还是手动?

网友B:
用三个时间继电器级联不就行了?

网友C:
延时继电器

网友D:
用继电器接成循环计数器,再去触发单稳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