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帮忙分析一下这个555电路

楼主(2008-11-26):
现在是通过测量Fout的频率来确定
HUMI.所代表的电容值.

Tout -- 输出周期
t1 -- 输出高电平时间,
t2 -- 输出低电平时间,
Tout = t1 + t2.
     = ln2*(R1+R2)*C + ln2*R2*C

这个数值是如何算出来的?

PS:现在我要测量这个频率,也就是要测量这个电容,单片机如何才能方便处理?

网友A:
偶也看不太明白

网友B:

我晕!这个东西自己看书就可以明白的!!

楼主:
简单的充放电原理我也明白

但是这条公式在实际上并不是很准确,
测出来的值跟理论值不一样.
Tout = t1 + t2.
     = ln2*(R1+R2)*C + ln2*R2*C

因为现在要通过测量输出频率来确定电容Ch的值,
而这个Ch只有310pF ~ 360pF.

算一下,我的MCU分辨率要达到1us以下,
我头大了.

R1,R2的值要取多大.

网友C:
R1 R2要用几M欧的才合适

楼主:
可是,如果BOSS叫你这样做,那怎么办呢?

我也是没有办法...
这年头,
混口饭吃都那么郁闷..
我只是负责写写代码而已.

这个是硬件的哥们做的,
但是明显就是做不出来,
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C:
可以做出来

选好RC,使周期是几百US,用单片机测量应该没问题

楼主:
电容C的值无法改变

R试过用100k,200k的电阻,
用示波器测得的数值与公式计算不太符合,相差比较大。

我看过555的datasheet,上面的推荐值是
R1 = 3.9K, R2=3K,C =0.01uF

现在电容C是待测量的数值,
不能改变(而且电容值就在300pF~360pF之间)。

而且,就算周期可以做到几百us,
也不能保证两个湿度(相应的电容值)可以区分。

例如湿度=25%,周期 = 124us,
    湿度=30%, 周期 = 126us,
也很难测量。

网友C:
呵呵,原来是做温度计呀

当然不是用这种方法测量啦
用作温度传感器,不需要检测快速变化,你可以改变测量方式,不是测脉冲周期,而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测量脉冲个数。
电阻可以用小一点的,10K左右,那么555输出较高的频率,然后单片机在一定的时间内(如0.5秒)测量脉冲的个数,这样来换算频率才能准确。

楼主:
有道理,我傻了

那么简单的原理我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