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怎么产生?

楼主(2008-12-15):
    本人看到一个电路,具体电路图在附件里,我用示波器测量输出是峰峰值为1V左右的正弦波,可是我不明白这个电路怎么产生正弦波,电压怎么是1V呢,请大师们帮我解答一下,能给出计算过程就更好!不知道这个电路算不算是带通电路呢,应该怎么计算他的频带呢?谢谢!(输入是峰峰值为5V的方波)http://img.blog.163.com/photo/KJ0BN5ns-KhE_GFaDueOxQ==/5390808753963363745.jpg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1512288950.rar

楼主:
汗!

怎么都没人解释啊!好惨啊!!

网友A:
你要把图直接发上来才有人问津嘛

谁还会这么好耐性又是下载又是解压又是分板还要回复

楼主:
http://wslzj2003.blog.163.com/prevPhDownload.do?host=wslzj2003&photoId=fks_087065086080082068087082081069072085084070081082084069082&frompvphdown 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弄行不行 没发过 请多指点!

楼主:
弄错了 晕

 http://wslzj2003.blog.163.com/editPhoto.do?albumId=-1&photoId=fks_087065086080082068087082081069072085084070081082084069082
  再试一次

楼主:
弄半天还不行

楼主:
还不行我就崩溃!

楼主:
原来用代码不行啊 要直接插入图片!

楼主:
怎么也不行啊

怎么也不行啊http://img.blog.163.com/photo/KJ0BN5ns-KhE_GFaDueOxQ==/5390808753963363745.jpg
 相关链接:http://img.blog.163.com/photo/KJ0BN5ns-KhE_GFaDueOxQ==/5390808753963363745.jpg
 相关链接:http://img.blog.163.com/photo/KJ0BN5ns-KhE_GFaDueOxQ==/5390808753963363745.jpg

楼主:
怎么也不行啊

怎么也不行啊http://img.blog.163.com/photo/KJ0BN5ns-KhE_GFaDueOxQ==/5390808753963363745.jpg

楼主:
必须积分500 或者版主才可以贴图啊!!

必须积分500 或者版主才可以贴图啊!!郁闷

网友A:
直接传到这里很难么?还是想宣传你的博客?

楼主:
郁闷

晕,分数不到500不能贴图啊 上面是这样说的a!如果不是的话,能告诉我怎么贴吗?我并不是要宣传我的BLOG! 我真是没贴成功啊!!

网友B:
好图,但是要 +- 15v电压,不好搞!

网友C:
这个电路十分简单。

它就是一个MFB的带通滤波器啊。

网友:
正换波

集成块是不是D/A转换器啊?

网友D:
个人拙见

没看太懂,C8 C9 R32应该是一个带通的意思,另外用运算放大器了,再加电容电阻本来就可以做成正弦波振荡的,没有必要再有一个输入的方波信号吧。个人拙见。

网友E:
搞个文思桥,不就好了

还弄了个输入信号, 画蛇添足!

楼主:
人还是要靠自己

看来人还是要靠自己啊!查资料,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