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ICL7017D/A转换器做数字电压表?

楼主(2008-12-23):
要求测试电压范围0-1。99  0-19。99   0-199。9  0- 1999  谢谢了,

网友A:
??????????

DA转换做数字电压表?

网友B:
如果是ICL7107,那么满大街都是!

网友C:
是的,满大街都是

去接上随便买个LED数显表头即可

网友D:
这个不难吧

7107 感觉比较好.
但是用的是平均值测量.分辨率还是不错的

网友E(2009-02-08):
我做过0-18.00V的,0-18.0v的,不过输入分压电阻很难选,

   其中R3:18K,R4:1K,具体的测量范围R6、R7、R8的比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