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凌汽车卡高频头TBHK CET-7000-7R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朋友拿了一台宝凌汽车卡给我修,型号是BL-1636ZB,高频头用TBHK CET-7000-7R,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在FM有阻塞现象:有时声音正常,有时声音很小,有时声音失真,AM和磁带放音则没有这样的现象。我对过LA1787M的资料,用的线路与IC资料的很不一样的。现在的电源电压是:PIN6:0.8V;PIN7:5V;PIN40:0.2V;PIN45:2V;PIN54:3.5V;PIN59:1.8V;PIN60和PIN61:5V;对外围线路判断这些脚的电压是正常的。
   有哪位大侠弄过这样的高频头和LA1787M,有没有碰过这样的现象?给些资料和思路。谢谢!

网友A:
没有仪器的话,只能是用民间修理工的办法

但俺想电工们都有示波器吧,收一强电台,测混频输出的中频信号是否稳定,高放AGC是否稳定,TV是否稳定。然后,检查中频滤波器及鉴频周。
1787还有HCC、SNC、ATT等功能,如果失控,都可能会引起信号处理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