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此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09-01-01):
(无正文)

网友A:
高精密度调压最路

。。两个8脚集成为稳压集成,接成正负形式;R10、11、12、13、14、15、PNP、ICD(运放),给成反馈网络,来控制隔离级的输出,隔离级为R01、02、03、ICC(运放),隔离级输出之后,一定还有输出级电路,你没有画出来,这个电路不难啊。

网友B:
R10:取样,将4-20MA电流转换成0-0.4V电压
1CD,PNP:电压跟随,将R10下端电压钉在-0.1V
1CC:放大,将0-0.4V放大到0-5V

网友C(2009-02-10):
"1CD,PNP:电压跟随,将R10下端电压钉在-0.1V"
--------------------------------------------
如何判断是-0.1V  ???

网友B:
我是这么猜的

4mA在R10上有0.1V的压降,下端电压为-0.1V才能使4mA时输出电压为0。

网友D:
楼上猜的不错

楼上猜的不错,但没说出这个-0.1V是怎么来的。

ICB(TL431)是一个2.5V的稳压器,它的A端输出-2.5V电压,经过R15(2.4K)和R14(100)的分压,在ICD(OP07)的3脚产生-0.1V电压,ICD与PNP三极管组成电压跟随器,所以ICD的2脚和R10的下端电压也是-0.1V。

网友E:
这里为什么要加个三极管做跟随器呢?

网友F:
三极管的作用是提高运放的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G:
请教

R10:取样,将4-20MA电流转换成0-0.4V电压

1CC:放大,将0-0.4V放大到0-5V

楼上得这两个电压是如何得出的?具体是怎么算的?

网友H:
请你们说的详细点

我不是很懂

网友I:
TL431怎么产生负压,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J:
电路不错,不过有一点不是很明白,这里的R12起什么作用?

另外,次电路是没有输入(悬空)的时候是不是输出是0V?因为跟随的地方没有起作用,如果没有输入的话

网友D:
回复楼上:R12的作用是降低三极管的功耗,减少发热。

这个电阻的阻值要根据负电源VSS的大小和最大工作电流来决定。
如果VSS电压较低,而所用的三极管可以承受的功耗较大,那么这个电阻不要(短接)也是可以的。

输入悬空时,输出不是0V,而是负值。
这个电路的核心是ICC(OP07)构成的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等于(R01+R02)/R02=12.5。
输入悬空时,输入电压是-0.1V,输出电压-1.25V。
实际工作时,输入电流的范围是4~20mA,这个电流在R10(25欧姆)产生的压降是0.1~0.5V,加上R10下端的-0.1V,运放输入端的电压就是0~0.4V,放大12.5倍,就是0~5V。

-2.5V是由负电源VSS经TL431降压、稳压后产生的。下面的那个TL431是倒置的,用于负电源的稳压。

TL431的稳压值是由它周围的两个电阻决定的。图中这两个电阻都没有标阻值。下面的稳压输出-2.5V是根据-0.1V的需要而反推算出的。所以下面TL431的A到REF的电阻应该断开,而K到REF的电阻可以短接。

上面的TL431用于产生运放的正电源。由于需要输出0~5V,所以正电源最好要高于7V。这个运放是用正负不对称电源供电的。运放的双电源并不一定需要正负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