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流遇到问题!(图)

楼主(2009-01-01):
RL  300欧 到 5300欧的 可变电阻!是个位移传感器我想通过恒流的方式测量AD位置的电压来测量位置。 可是发现当RL的电阻 到达2.5K 的时候AD 位置采样始终是2.5V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R37换成5.6K以上的电阻.

楼主:
谢谢 LS

我想得到1MA的电流!换成5.6K 就保证不了了!

网友A:
那就把电源改成9V

要么降电流,要么提高电源电压,不然按你这电路参数肯定达不到要求.

网友B:
这个电路有点怪。

LZ,你的三极管是什么作用啊?在你电路中三极管是导通状态的,而TL431 Vref端与三极管发射极短接,三极管导通后集电极电压就在2.5V左右啊。

网友C:
你算算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忽略IB及VCE,IE=1MA,IC=1MA,当RL=2.5K,则两端的电压为2.5V,你算算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D:
楼主原意应是这样

楼主是希望电阻调至2.5K时两端电压是2.5V;调至3K时两端电压是3V;调至5.3K时两端电压是5.3V;调至10K时两端电压是10V;调至100K时两端电压是100V.......

网友E:
你VCC多少V?

楼主:
8楼当初我确实这样想的.

VCC = 5V
谢谢各位
7楼 我算了一下!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2009-02-13):
那就是恒流!

RL在电路供电电压工作范围内变化得到恒定的电流了。

网友F:
应该是2.5V吧

当调到2.5K的时候,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三极管的基极为5V,可以发现三极管已经在饱和状态了,可以得出AD为2.5V,再调大应该也没有用了.

网友G:
呵呵, 挺热闹啊

用这样的电路做恒流源吗? 方案就不合理.

本来 tl431 的精度很高, 搭配上了三极管, 从此, 这个恒流值

有了温度系数
有了三极管放大倍数的影响.

网友H:
楼主已经知道原因了

是不是应该改成P管你的AD才更好采?

楼主:
我的模拟基础知识实在太烂!

后来这个电路不再用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I:
这个电路受三极管温度系数影响不大

三极管在负反馈回路内,主要误差在于基极电流
选个hFE>200的三极管,普通应用稳定性足够了
虽然比TL431自身差了一点,但TL431很便宜

不管用什么做恒流源,负载压降也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