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导通压降二极管

楼主(2009-01-01):
贴个图,大家可能用得到

网友A:
有点意思

谢谢

网友B:
IN 与 OUT 冇关以

网友C:
负载不一样的话,会有正或负压降的。

用MOSFET做的理想二极管已经有了。
不过楼主的思路很好,Good。

网友D:
相当于一个一直开着的NPN吧

网友E:
这个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F:
看用途,必要时要加下接电阻

如用于取样/保持时,加电容和大电阻

网友E:
如果说将6楼的OUTPUT端加一个下拉电阻的话

倒是可以在很多情况下正常工作,但是这个下拉电阻选多大呢?一般可以是R23的10倍以上,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低压降的效果了,高电平上不去了。
不过低电平还是可以的,速度低点。

网友G(2013-02-08):
负载不一样,会有压降。

网友H:
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I:
有点意思。

网友J:
用在采样电路,问题多多

网友K(2013-04-20):
我是新手,看不懂,能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L:
同是新手啊

网友M:
楼主电路就是二极管的开关运用。但不实用。“超低导通压降二极管”更是误导。远不如下面电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我是新手,看不懂,能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PNP 是反接二极管来想

网友N:
有趣啊。  驱动负载或者当信号源的话考虑后续电路 毕竟有二极管也有导通关断寄生电容等参数

网友O(2013-08-12):
思路的确很好!看来对二极管特性有了新的认识。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P:
被逼出来了吧。。。

网友Q:
在负载阻抗合适的情况下,是很实用的。不过,输出高电平会受到VCC的限制。

网友R:
有点意思!呵呵!

网友S(2014-06-07):
R 上并加速电容会更好的

网友T:
就是一个电平转换啊

网友T:
还是个三极管,简单可靠

网友T:
这种电路应该实用性不强吧,楼主

网友T:
纯属个人想法,呵呵

网友U(2015-05-08):
相当于一个缓冲器门电路,IN高---OUT高;IN低----OUT低

网友V:
这怎么是二级管呢?反向也是可以的啊!难道不知道二极管的含义吗?

网友W(2015-07-22):
引用 网友K:
我是新手,看不懂,能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是啊, 也不懂,求介绍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我是新手,看不懂,能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见附图 对比两个电路的逻辑,就明白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M:
楼主电路就是二极管的开关运用。但不实用。“超低导通压降二极管”更是误导。远不如下面电路:

确实如此

网友Y:
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信号,一般二极管导通压降在模拟小信号电路里很在乎,二极管的功能是单向导电,这个可以用在模拟小信号里面单向导电吗,好像不行吧。

网友Z:
楼主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电路有什么用吧?
输入是多少,输出就是多少;顶多在输入超过VCC、低于0V的时候,起到一个隔离保护作用

网友AA:
搞不懂怎个超低导通法,不就是个电平转换吗?
@xmar

网友AB(2015-10-05):
等电平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