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3包装盒子做的可调电源

楼主(2009-01-17):
今天用示波器看了,纹波只有5mV,
老婆买了个MP3,有一个小小的包装盒,放个变压器正好,于是想废物利用,做了一个小小可调电源,

楼主:
目前是从2.5V到13V(受变压输出影响)

楼主:
怎么一次只能传一个图?

网友A:
你的MP3真够大的啊...

楼主:
呵呵,终于有一个自己可调,精度较高的电源了,秀秀:)

网友B:
有钱人

这个电位器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糟践它了。3.3k好像调不到13v

楼主:
R1本来是1K的,但没有找到,用了一个510的

调下来是2.48V-13.4V,
因为许多调试要很细的电源,用这个电位器可以调得很细,准确能达到0.01V,可以用到调试AD信号,很好的,用普通的一圈的电位器不能细分,这个多圈电位器是唯一买的元件,3个大洋,其它元件都是从旧板上折的。如果变压器的输出再高,可调的电压还可再高,不过我用得不多了。

网友A:
再加上一个恒流控制就更好拉~~~

网友C:
问问

问个弱弱的问题 你的数码管显示是成品还是你亲自做的啊?u1是什么东东?

楼主:
谢谢圈圈提醒

呵呵,目前找不到小阻值的大功率电阻,所以还加不上,

 yj135484:数码管就是普通的三位一体的就行了,最好是要有小数点的,不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都行,只是要程序中处理就行了,程序中动态扫描的,调整占空比就可以调整亮度,不过扫描要大于50Hz才看不到闪烁,
我是用万用板连接元件的,只要不短路就行了,只是不好看,呵呵,只要实用就行了,仅只一个。U1是SN8P2722,带AD的芯片,如果做需要11个IO口推LED,1个IO测电压的芯片就行了

EC1一定要加,我做的时候还没有加这个电容时,输出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网友D:
晕,线性电源,这个纹波实在不算什么

网友E:
线性电源可做到0.1mV的纹波+噪声,相当于10W功率的Hi-Fi,100dB的信噪比

网友F:
见过

这个电源是当年黑白电视机上用的

网友G:
俺的线性电源做到了0.1mv,用高精度万用表测的。

楼主你那么多东西挤在一起不怕短路啊……

楼主:
呵呵,我不要这么高的精度

里面空间是小了点,不过元件还是比较少,已经处理过,不会短路的。
再说只是用来调试用,0.01V的精度足够了,非常方便。
用到现在,还基本正常和满意,不动电位器,小输出基本不变,4.96V基本已经有半个月不变了,就是开机时约低0.02V,几秒后就正常了。美中不足的是当电流超过200mA后输出电压会下降零点伏后再恢复,负载再大一点,输出会约有下降,

网友H:
单片机都用了,继续改进,做数控电源

另外,跟00一样感慨,“你的MP3真够大的啊...”

网友I:
MP3的包装盒嘛.

网友J(2009-02-23):
做那么辛苦应该有裤子穿!呵呵1

网友K:
输出电压2.5V电流100mA时,估计Q1就会冒烟

网友L:
向楼主学习

能否加个电流测试的 零点几微安的更好

楼主:
呵呵,有裤子了

是呀,我做得这么辛苦,总算有人安慰了:) 谢了!

“ awey : 输出电压2.5V电流100mA时,估计Q1就会冒烟”
为了证明不是豆腐渣工程,把电压调到最低2.46V,直接短路,显示0.14V,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冒烟,5秒后后悔了,立即放开,检测一切正常。哈哈,我不舍得我的小宝贝出什么意外。
D882的Icmax是3A,100mA没有问题,再说这一个月来,它经常工作在8V,100多mA都没有出问题,要冒烟,除非变压器输出电压再提高2倍

网友M:
78l05输出电流太小了

除非只是接个单片机的系统,
大一点的负载都带不动的~~

楼主:
GSM手机信号太强了

楼主:
呵呵,78L05只对单片机供电,

78L05只对单片机供电,是做输出电压采样、显示的,功率足够了,电源输出是D882,

网友M: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了

TL431的应用,还行了。

以前大学时候的电实习,
做的是用通过调节555占空比,控制可控硅导通时间,还有LM317,来实现可调稳压输出的。
而且还有过流保护。
年代已久,忘记电路图了。

网友N:
难怪输出噪声有5mV之巨,原来

C1用错地方了!
楼主图上的调整电路结成高通了!

网友M:
C1没有用错吧

U1是个三端可调分流基准源,

 相关链接:http://www.sydzdiy.com/article/power/0593022041976861_48225.html

网友O:
个人觉得基于不同考虑c1放上面或放下面都有一定的道理,

只是RW会严重影响时间常数,不管放哪里都不合适

楼主:
电源里,不知道5mV纹波算一个什么等级的质量

我看我们公司买的直流电源,有些纹波大,有些纹波,纹波大的一台印象中好像烧坏过几客户的样机,

网友P(2009-03-31):
,厉海,那个snp要不要写程序进去?

网友Q:
确实应该考虑散热

网友R:
把你程序也贴出来吧,

网友R:
LZ干脆把C1不要,试一下,告知下结果.

楼主:
外围我已经密封了,不想折开了

本来我是要考虑散热,但想到我最多要一二百个毫安电流,D882上最大功耗也就一瓦多,加上空间有限,也就没有加了,从每天开五、六个小时,用下来的情况看,还行,发热不烫,不过如果有人再做,建议还是加一个散热片。

当时做的时候,没有看到http://www.sydzdiy.com/article/power/0593022041976861_48225.html
的用法,如果看到C1我也会用大容量来试试的,

程序我想贴出来没有意思,不管是什么芯片,处理大致都一样,关键是要编程的思想。

程序中,第一优先采集AD,我是用中断3.33ms开启一次AD,同时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到IO口上做显示,
12bit的数据累加30次后做一个32次(右移5次)除法,这样的数据出来已经很稳定了(12bit稳定哦),最后再做一个8次滑动平均,
显示是动态显示,三个数码管设三个显示缓冲区,每次中断顺便把一个数码管点亮,
AD数据处理和显示数据处理放在主程序中,AD数据根据AD中断完成标志响应一次;显示是把AD通过乘法换算成电压,再根据电压值,查表把电压的显示码放到对应显示缓冲区去显示即可了
这里我用了一个技巧,我计算的AD换电压是按1/2来处理的,硬件中R3、R2实际是一具电位器,程序写好不用管分压比,接好线后,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调节电位器一直到显示值与万用表上的一致就行了。
整个程序比较简单。

网友S:
呃,偶感觉还可以啦,偶现在也想做电源滴

网友T:
塑料盒挺好的,呵呵,俺就用美信样品盒做过好多小东西

网友O:
老x现在对低功率密度的电源没兴趣

因为用不到低纹波的电源,以前搭棚焊的变压器+LM317/LM337+运放做的伺服电源都扔箱子里好久没用过了
有个15V的线性的实验电源也很少用。

倒是手里开关电源一大堆,比较突出的电源有:
1、iphone 3G后来出的电源适配器,5V1A输出,体积26mm*27mm*28mm,相当的小巧;
2、12V32A的通讯电源,改了6~18V可调,加了数字表头;标准通讯电源尺寸的;
3、5V40A的全砖电源模块,200W,12.7mm厚度

其他的就没多少特色了,不说也罢

网友U:
汗,俺只有一个以前听磁带机的3--12v的那种电源使配器

十字型的4个插头,农村赶集那种,一直用到现在

楼主(2020-11-08):
终于找回论坛密码,10年前的手工,自制的电源,还是使用了二年,给自己开发带来很多便利,后面因为电位器不稳定,输出电压乱跳了,查了是电位器的问题,这种精密的电位器还是不适合频繁的调整。

网友V(2020-12-31):
太拥挤了,不过这个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