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36的输入和输出问题

楼主(2009-02-04):
看到国外一个关于AD736的应用,一直不能明白,请高手指教。
低阻抗输入:实测在波峰在1.2V左右大的标准正弦波。
输出:1V左右的DC输出
疑问:数据手册是最大输入:RMS<=200mV

楼主:
附:AD736的典型应用图!

附:AD736的典型应用图!

网友A:
看DATASHEET吧

国内的书抄来抄去,教材都有N多错
637和736的最大RMS是2V和200mv

网友B:

  当被测交流电压超过200mVRMS时,必须在AD736前加一级分压器,以将被测电压衰减到200mV以内。
  你的实测可能是对的,但是长时间在这种电压下工作,可能会使片子烧毁。

网友C:
元件不要那样画,参考软件自带的元件库来画就可以了

网友D(2017-07-14):
引用 楼主:
附:AD736的典型应用图!

这电路可靠吗?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