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 的使用

楼主(2009-02-14):
在一个特定的PCB文件里,Layout时不能添加Via。
请问要怎么设置相关的参数?PowerPCB 的使用

网友A:
设置有问题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

vias的selected vias选项里,没有via类型,在布线过程中按F4则不能产生过孔,也不能在层对间切换

楼主:
VIA的产生

已经选STANARD VIA.还是不能产生VIA。

网友A:
不介意的话

把你的文件发给俺,帮你检查一下设置

j.q.jiang#163.com

楼主:
是盗版的原因!

又重Layout一次。

网友A:
同一设置对话框里

layer biasing有没有选啊,哈哈

网友B(2011-08-03):
用protel多些,powerpcb不太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