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驱动电路原理分析问题

楼主(2009-02-27):
该场效应管驱动电路是从产品上抄下来的,原理感觉不太清楚,希望大家讨论和指点啊。

楼主:
补充

左边输入的两组信号是独立的脉冲宽度调试信号,有一定的时间差。

网友A:
半桥的输出极

声明了有死区电压,不是驱动级

网友B:
半桥开关电源驱动电路

一般适合做500-1000W的开关电源

网友A:
老兄啊!!!

就算Q5Q6不考虑,你也看看R18C10C11啊

网友C:
很典型的半桥输出级,没什么地方不好理解

LZ要加强基础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