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错了吧

楼主(2008-07-2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个倍压升压压电路

这是设计者的意图,但无法实现。

网友B:
C4和VD1不起作用

效果相当于VD1断开,C4短接,是一个两倍压电路,不能达到三倍压。

网友C:
倍压的两个输入端接反了,调换下就正常了

网友D:
倍压的输入端接反了,输出也达不到标明的值

网友E:
接反了

把C4和VD1相互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是个倍压升压压电路

效果VD1断开,C4短接,是一个两倍压电路,不能达到三倍压。

网友G:
这个故事教育我们:别人的图别囫囵吞枣照抄

不然死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