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继电器电路

楼主(2008-08-26):
单片机蜂鸣器继电器电路

网友A:
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误人误己

网友B:
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除非继电器,蜂鸣器是5V以下的!!

网友C:
5V的继电器和蜂鸣器也不是没有啊

有什么不能工作的,电路很正确

网友D:
没什么,很正常

网友E:
LZ想说什么?

网友F:
改变三极管位置

楼主这样的情况,由于三极管有压降到达目标器件时电压就不会有5V了。如果两个PNP三极管放在靠近GND一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A:
不正常

这种设计只用于VCC和MCU供电是一样的情况
如果VCC比MCU供电高的话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电路一点都不通用

网友G:
我也觉得电路图很正确

网友H:
使用4148不太好。

4148的峰值电流太小了,用于信号检测还可以,用于续流就不太好了。
最好使用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或者超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

网友C:
to 楼上

普通继电器用4148够了,电流不会太大,速度更够了

网友I:
正确

个人认为如果MCU的供电电压也是+VCC,电路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J:
这个电路有什么好贴的?

网友K:
back

电路应该没问题,不过可能不稳定,=把两个管子都换成NPN的,会好一些,也比较通用,继电器与管子换下位置,续流二极管没问题,4148足以。

网友L:
没看懂,我觉得这个电路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M:
个人认为

1K 换成4.7K比较好!

网友N:
这个电路用在有内部上拉

比如51的片子,复位后输出IO有内部上拉,输出不会乱动。
PNP和NPN只是极性不同,作用一样的。上页面有人说换成NPN会好一点,没有理论根据。

网友O:
7楼刚好说反了

网友P:
都说得蛮有道理的

网友Q:
挺不错的,只是三极管的类型不太通用

网友R:
电路没问题

如果VCC比MCU供电高的话,可用光耦隔离呀,我看这个电路挺实用的,没有问题!

网友S:
7楼错误

两个PNP管放在GND反而会引入更大的压降
应该用NPN管
然而用NPN管又有两个问题,
1是需要MCU管脚输出电流,而大部分芯片输出电流都很小,吸收电流倒比较大,如此小的输出电流即使经过三极管放大也不能驱动大电流负载,除非单片机管脚有推挽输出功能,对于这个问题,偶一般是加一个74HC14反相器解决
2是单片机上电时是高电平输出,会使下一级误动作,对于这个问题,偶一般是加一个74HC14反相器解决.

不过现在有了更好的解决办法
贡献出来给大家敲敲,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的,不过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

网友S:
这是我以前的做法

下图是典型电路
但是明显看起来原件数量太多了

网友S:
现在的做法

网友S:
更好的做法

当单片机损坏的时候,往往所有引脚都输出低电平,这样会触发外部设备误动作,造成更大损失,这个电路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

这个电路对于没有推挽输出功能的单片机同样适用,因为三极管的B极只需要很少的电流,同样,R3也可以省略,只是三极管Q1的发热会多一些,R2只是保护作用,防止Q1击穿的时候,高电压烧毁MCU的管脚

网友T:
关注更进一步的讨论!顶!

网友U:
继电器有5V驱动的,蜂鸣器也有12V耐压的

网友V:
JLV

支持17楼,1K换成4.7也有道理.原件布局也合理,没有调整的必要

网友W:
没发现电路有什么地方错

网友X:
这个电路可能不稳定

三极管前应加一级功率放大(74LS244、74LS240),继电器可能对MCU有干扰,应使用固态继电器驱动继电器,而且继电器要远离MCU最理想。

网友Y:
怎么能工作啊

呵呵
继电器能吸合吗 ???

网友Z:
如果有人讲解一下就好了

没看懂啊
大家不要笑我 啊

网友AA:
没什么问题

网友AB:
没什么问题

肯定不能换成NPN,不然上电就吸合一次.

如果控制多个,用74系列的OC芯片不错.

网友AC:
恩!!!!!!!!1

看不出来,应该是没问题闹

网友AD(2008-09-26):
两个都有问题

1、蜂鸣器,短路了,肯定不能用。
2、继电器,一般是12V的,5V的很少。

网友AE:
应该是能用的

这个电路要说用,估计能用。
但是看上去比较别扭,如果你真的没有
NPN的三极管了,这样将就一下,也行。
最好还是改用NPN的来控制,比较可靠合理。

网友AF:
好像是有点问题,1K 换成4.7K可能更好

网友AG:
RE

LZ的电路没问题,玩去可以应用。但 quakegod的电路要更好一些,就是成本高了一点。

网友AH:
quakegod建议挺好的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这样的电路也能用了.

网友AF:
什么图啊

网友AI:
很正常的电路

我觉得电路是很正常的电路

网友AJ:
不能工作

网友AK:
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啊

网友AL:
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的

显然此电路第二级部分接了二极管后,其集电极电位高于发射极电位,则三极管不导通.

网友AM:
?

给继电器前的VCC加到5.5就可以了然后在锋鸣器前加两个4007就可以

网友AN:
呵呵 这样的电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如果想要继电器工作的时候    蜂鸣器报警,,,,那么直接把蜂鸣器并在继电器线圈不就行了吗?   一个简单的功能   还用了2个IO口,不过也不错了。。呵呵慢慢进步了。。

网友AO(2008-10-27):
没啥问题

这是PNP的三极管,这样接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X:
看看修正后的效果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2154533124.pdf

网友AP:
呵呵

呵呵,看了那么多,我觉得都有道理
就像上面说的,要考虑成本,应用,还有稳定性,等等。
电路图本身的意义也就增加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