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双运放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08-08-27):
说明:
1、J3A为7.2V电池组充放电接口
2、DIS_CHG和PWM控制电池组充放电
3、BV1、BV2分别接在ATmega16引脚上,BV10、BV20用来检测电阻R13两端电压
4、通过测量R13两端压降,单片机算出充电电流,根据电流大小,尽而决定充放电操作
问题:
1、LM358应该是做为一个中间器件,目的是将单片机无法使用的电压值转换为可使用的,这样对吧?
2、请朋友们帮忙解释一下单片机是如何处理R13两端的电压值,尽而换算成电流呢?

网友A:
你的R13呢?

网友B:
求电流当然是电压值除以电阻值了

lm358是构成电压跟随器.

电压跟随器,顾名思义,就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是相同的,就是说,电压跟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恒小于且接近1。

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是很容易做到的。输出阻抗低,通常可以到几欧姆,甚至更低。

在电路中,电压跟随器一般做缓冲级及隔离级。因为,电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高,通常在几千欧到几十千欧,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小,那么信号就会有相当的部分损耗在前级的输出电阻中。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电压跟随器来从中进行缓冲。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应用电压跟随器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提高了输入阻抗,这样,输入电容的容量可以大幅度减小,为应用高品质的电容提供了前提保证。

电压跟随器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隔离,在HI-FI电路中,关于负反馈的争议已经很久了,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负反馈的作用,相信绝大多数的放大电路是不能很好的工作的。但是由于引入了大环路负反馈电路,扬声器的反电动势就会通过反馈电路,与输入信号叠加。造成音质模糊,清晰度下降,所以,有一部分功放的末级采用了无大环路负反馈的电路,试图通过断开负反馈回路来消除大环路负反馈的带来的弊端。但是,由于放大器的末级的工作电流变化很大,其失真度很难保证。

楼主:
谢谢3楼

谢谢3楼耐心解释。关于电压跟随器讲得非常精辟,同时介绍了几种应该场合。

网友C:
hehe

1.起电压跟随作用的运放,其输入偏置电流 是uA级的,而输入阻抗达到1M以上,具有较好的隔离效果。如果直接接到单片机的 A/D引脚,引脚有较大的灌电流能力,会为测量点提供电流支路,影响测量点。
2.  I13=(BV10 - BV20) / R13 =(BV1 - BV2) * (R6+R8)/R8/R13
 BV1 - BV2,由单片机内部A/D转换后,减法计算。

楼主:
谢谢5楼

谢谢5楼,很详细,这下明白了

网友D(2012-11-22):
R6 R8不要行不行

网友E:
lm358是构成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顾名思义,就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是相同的,就是说,电压跟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恒小于且接近1。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 ...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真明了

网友F(2013-04-05):
非常容易理解,请问此电路放电是否固定电流?充电是可以通过PWM控制电流?

网友G(2013-08-27):
引用 网友C:
1.起电压跟随作用的运放,其输入偏置电流 是uA级的,而输入阻抗达到1M以上,具有较好的隔离效果。如果 ...

2.  I13=(BV10 - BV20) / R13 =(BV1 - BV2) * (R6+R8)/R8/R13这个式子有点小疑问,
应该是 I13=(BV10 - BV20) / R13 =【(BV1 - BV2) * R8/(R6+R8)】/R13吧

网友H:
I13=(BV10 - BV20) / R13 =【(BV1 - BV2) * (R6+R8)/R8】/R13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