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锁相开关电路

楼主(2008-08-27):
请看下图:我按照这个电路做了3块电路板了,怎么都不行呀!
按AN9三个继电器都吸合了,按AN1-8继电器居然没反应该,真的很苦恼,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或者有更好的电路请贴上,谢谢啦!
该满足的条件都满足了,1脚低电位、11脚高电位、输出端都是3.5V。(我只用了前面的三组输入输出2.3.4.5.6.7脚,跟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A:
11脚串一个电阻接地试一下

楼主:
串了还不行

我串了2K和470K分别试过了不行。按AN1-3任意一个后就不能再按其他按键了,必须复位后才可以再按其他开关。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郁闷!大家帮帮忙!

网友B:
电路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C:
电路没那复习呗.

vd17-vd24可取消的,R9改为200K试试吧!还不得就用74SL174,很简单的,但只能做6路互锁...

网友A:
LZ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人家CP是要接脉冲的啊!
你不接脉冲,我建议CP接地是为了给CP一个刚开始的脉冲,后面CP就一直被拉高了所以就不行了。

所以要么你CP直接接脉冲。要么你把PC串电阻后把右边接CP的二级管都去掉再试试!

楼主:
互锁功能

我所要的功能很简单,就是能达到3路-6路互锁电子开关功能就OK了,后级要能带动继电器,朋友们有更好的电路可以帮帮忙 传来!最好是验证过电路功能的!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74SL174

5楼的朋友把74LS174的电路传给兄弟看下,多谢!

网友C:
随手画个,你试试吧.

随手画个,你试试吧.元件值不知是否准.
有点麻烦,今天你图传不上,不知何故...

网友D:
这能自锁?只要输出一个为高,CP脚就保持为高

网友E:
用4017或14017都可以呀

网友F(2010-07-02):
这个挺有意思的,还在学习它的,听各位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