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和外电工作电路图

楼主(2008-09-02):
多路输入选择,有外电时,同时给电池充电又给后级电路供电;没有时,电池启动。

网友A:
PMOSFET的SD端倒过来用能行吗?请有用过的人来说说...

网友B:
应该不行吧

PMOSFET的SD端倒过来用能行吗?请有用过的人来说说...

应该不行吧,它内部反并了一个二极管的

网友C:
MOS管的DS端倒过来用是可以的

图中的D1可以使P-MOS内部的二极管截止

网友A:
只记得结型的可倒过来用,MOSFET的没试过

网友D:
有没有MOS整流桥电路,小弟急用!!

请大虾指点。

网友E:
反过来不行

  反过来不能用

网友F(2008-10-05):
完全可以反过来用

典型的设计就是同步整流或者同步直流变换电路。
MOSFET没有导通之前,电流通过内部二极管,导通后电流直接通过MOSFET,从而使电路的导通压降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前提是MOSFET的内阻足够小或者电流足够小。

网友G:
可以反过来用

楼主:
特别注意:PMOS是不能反过来用的

由于PMOS内部有二极管,不能反过来用。前面的PMOS如果反过来了,那么就不具有选择的作用了;后面的反过来的话,在充电时,输入电压会通过PMOS里面的二极管给电池充电,是CN3068达不到恒流管理的作用。

我们的几个客户在应用中出现过这些问题,所以特意列出来,给有需要的工程师提示。

技术问题交流:紫潮科技 0755-83348649、13923782955、linearchina@163.co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8152258614.rar

网友H:
PMOS不能反过来用:PMOS内部有二极管

网友I:
在这个电路中可以反过来用

一开始我也认为不可以反过来接,但仔细分析下,在这个图中是可以反过来接的(又觉得长了点见识^-^);
工作原理基本上如8楼apex_ch所说。
下面将个人的分析说下,方便大家交流:
1.2301的开启电压范围-0.4V~-0.9V,在VGS = -4.5V, ID = -2.8A条件下导通电阻为70~85毫欧,一般情况下,场效应管的导通电阻随工作电流的变化很小,而且基本上是电流增大阻抗变大的特性,因此,这里取85豪欧进行计算。内部二极管参数不知,暂以正向导通压降0.7V算。
2.肖特基二极管1N5817的正向导通电压在工作电流为500mA是大概是0.3V。

对于左边PMOS管电路的分析如下:
当“墙上适配器”为悬空,USB电源接通时,
PMOS管的内部二极管将帮助导通USB的电源到芯片VCC端,之后,PMOS管VGS电压将满足开启PMOS的要求,这时PMOS管导通;
导通后PMOS管上的压降=0.5×0.085=0.0425V,此时PMOS管内部二极管不工作。

当“墙上适配器”接通时,假设这个电压不小于Vusb,
那么PMOS旁边的D1压降为0.3V,小于PMOS管的开启电压,因此,PMOS管关闭,同时0.3V也小于PMOS管内部二极管导通的条件,所以
PMOS管内部二极管也不导通,这个时候,电路的供电将完全由“墙上适配器”提供,IC的供电为“墙上适配器”电压减去D1上的压降。

右边PMOS管电路工作原理相同。

网友I:
另外说下

2301PMOS管是增强型的,这里画成消耗型的不妥。

楼主(2008-11-29):
前面的NMOS作用

如果反过来的话,就用消耗USB的电,而我们一般是以少用USB的电来考虑的,尽量用适配器的电。譬如在有移动电源和适配器同时插入时,就耗USB的电,不划算。

楼主:
CN3068

CN3068的datasheet如下可下载,请各位工程师研究下CN3068的资料后再结合图看的比较清晰。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1/200811291227882.rar

楼主(2009-05-09):
这些在凌特产品的应用中都有说明

凌特产品的应用笔记中类似的说明。www.linear.com.cn

楼主(2009-07-24):
有点意思

有用的资料

网友J(2009-09-18):
目前此类IC不少,不知CN3068性价比如何?性能稳定不?请用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2010-01-15):
pmos是可以反过来用的,

网友K:
:lol    暂时看不懂,支持下先。

网友L:
此例中不能倒过来用的

网友M:
长见识了!

网友N:
地点路图中不可以倒过来用

网友O:
3068 还是很好用的!标准的USB拿来给锂电池充电的,还可以恒流!确实不错!

网友P:
此例中不能倒过来用?

网友Q(2010-07-19):
一般可以反过来用

网友R:
这个电路没问题。
这里的PMOS不能反接,原因FAE已经说了。
当PMOS处于打开的状态的时候,SD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关闭的时候。

其实有个隐藏很深的问题,就是竞争供电。
不要以为体二极管能够完全关闭,他会给你惊喜的。

网友R:
其实这种方案TI的24070已经可以完美胜任了

网友S:
没看明白

网友T(2011-09-16):
有说可以反过来用的,有说不能反过来用。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