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大牛们进来解释下!!

楼主(2008-09-04):
从电阻电感电容等元器件中譖麼计算信号的频率?
0.1UF的电容最低能通过多少频率的交流?

楼主:
大牛呢?譖麼都不出面吖

网友A:
6三极管Q201以前的高通部分,10kHz以上通过

rt

网友A:
6以后的好像是中心频率为10MHZ

我把 R209=20k。

网友A:
6以后的图

网友A:
6以后部分

网友A:
用pspice仿真的

计算或方针时,Q205以上的电源滤波 和 控制部分我直接接16v电源。

网友A:
6以前部分

网友B:
应算功放电路吧

这算不上射频电路,只能算高频功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