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创三极管mos管构成的电源切换电路,请拍砖

楼主(2008-09-11):
(无正文)

楼主:
关键就是要主电源上来的时候断开电池

网友A:
理论通过!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实际情况下,一般主电源输入端和电池的输入端都有储能和滤波电容,这会导致主电源掉电延时,也就是后备电池上电的延时,这一衔接的波动处理不好就会使得系统异常!!!!!!!!

楼主:
楼上说的有理,不过应该如何处理?

能不能给些建议

网友A:
做个电池冲放电电路

一般电池供电电路,电池不会让断电,主电源有电时给电池冲电,主电源断电后电池供电,没必要给电池断电,只需做过冲保护就可以了!

呵呵,此电路应该没有多少使用价值~!

网友B:
也复杂了点吧

网友C:
感觉自动切换即可,那路高压用那路

楼主:
感觉大家都没以实际项目去考虑

1、电池长时间在线是很危险的情况
“
引用 网友A: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5楼: 做个电池冲放电电路

一般电池供电电路,电池不会让断电,主电源有电时给电池冲电,主电源断电后电池供电,没必要给电池断电,只需做过冲保护就可以了!

呵呵,此电路应该没有多少使用价值~!“
对于高容量的锂离子电池更加危险,对于365天开机的设备更甚
2、如何做到高效快速的切换?
“
引用 网友C: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7楼: 感觉自动切换即可,那路高压用那路”

楼主:
lt有现成的“理想二极管可以做切换”

但成本和灵活性太差,故而搞出这个电路,明天试验一下

网友B:
以实际项目去考虑

如果以实际项目去考虑的话:这就是一个自找麻烦的设计,想浪费成本

网友D:
LZ:MOS管P沟道用法.我一时看不动.不知有哪位能解释下?

网友E:
电池电压范围?主电源供电是其电压范围?

网友F:
有严重问题:

但主电源电压低时(1V、2V、xV),也会把电池关断,结果就是意外掉电了

LZ 明显是新手,没序号的图真TMD不好讨论
只能打1分,而不是12分....

楼主:
谢谢大家指正,呵呵

收益颇多,今天网络不好,没办法发图,明天见,明天发修改后的图

网友G:
小小建议

在每项输出加二极管防止方向电流。在切换瞬间避免发生反向击穿!个人意见

网友H:
用两个二极管,那路高压用那路

网友I(2013-09-01):
你这个电路不行的

网友J(2013-10-03):
P管用法是有问题的

网友K(2015-10-20):
搞得有点复杂了

网友L:
你这个不行,电源会给电池充电。

网友M:
怎么我觉得LZ你的电路在没有主电源的输入的时候电池输入也是断开的啊

网友N(2017-04-27):
怎么觉得pmos是反了的呢

网友O:
pmos是不是反了的呢?

网友:
电源端上个二极管后面省一片元件

网友P:
刚刚搜到的特点:
1、支持轻触开关、自锁开关
2、支持外接电源自动上电(焊接上D17即可实现)
3、支持待机常电输出
4、外接电源、锂电供电自动切换,由于PMOS内续流二极管的存在,切换过程不会出现电压跌落情况。
5、通过双PMOS背靠背连接,防止外接电源倒灌至锂电池
原理图如下,电源标号说明:
1、VCC_5V0  外接电源输入
2、LI_BAT     锂电池
3、VCC_SYS  主电源输出
4、VCC_SB    待机电源输出
控制接口说明:
1、EX_PWR_KEY     开关按键输入,外接轻触开关或自锁开关,低电平有效。
2、PWR_KEY_DET   开关按键检测,给单片机检测开关状态用,主要适用于采用轻触开关。
3、SYS_PWR_HOLD 电源保持,高电平有效,当采用轻触开关,或者系统想自己控制关机时有用
典型应用:
1、电源开关使用轻触开关,通过检测PWR_KEY_DET状态,控制SYS_PWR_HOLD,实现长按xx秒,系统开机,长按xx秒,系统关机。
2、车载设备,D17外接ACC信号,实现汽车点火,设备自动开机,汽车熄火,延时xx时间后,自动关机。
3、使用自锁开关,断开D17,不用PWR_KEY_DET 与 SYS_PWR_HOLD ,实现外接电源与内置电源自动切换,及小自锁开关控制大电流通断。

网友Q(2017-06-03):
请问楼主 最终的意图是什么?
是不是 外部电源接入时,切断电池供电,让外部电源作为 主电源??

如果是的话,你看看下面的电路图 如何??

请多多指教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请问楼主 最终的意图是什么?
是不是 外部电源接入时,切断电池供电,让外部电源作为 主电源??

你这个电路有PMOS是不对的,应该用NMOS才行的了,不过电源的电流太小,用NMOS放大的电池电流倒是挺大的,这个应该和实际使用不符合

网友S(2017-07-05):
搞的太麻烦了

网友T:
用2个肖特基二极管就搞定。

网友U(2018-04-18):
电池输入一个MOS不就是可以了么?搞两个三极管+两个MOS管?还有最下边那个8050,当主电源有电时候导致它导通,最右边那个三极管导通,然后上方那个MOS导通,请问你是要折腾啥???????

网友V(2019-10-06):
快速泄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