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接收机电路请教大虾们

楼主(2008-09-23):
我对高频不怎么了解,刚刚开始研究无线遥控,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想请教下?
我按照下面的原理图做了PCB的样板,但是做出来的效果不怎么理想,就是在1米以内能接收,在1米以外,有的位置能接收,有的位置接收不了信号,可能是什么原因啊??哪位大侠指点一二!!急哦~

楼主:
大家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A:
需要信号源和频谱分析仪来调整的

业余条件下最好还是别搞,你根本无法知道你的接收板的振荡频率是多少,也不知道你的发射频率是多少,你怎么调?

网友B:
这个会搞得你不想干这行的.

网友C:
要找到儀器才能搞的

不要亂搞,不然你會對這個失身的.

网友D: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

我以前用过,市场上有成熟的产品,信号好像是T2068CK。建议先买一套,用别人的遥控器调你的接收电路,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

网友E(2013-11-27):
这个跟分布电容有很大的关系,我估计你的PCB板不怎么好

网友F(2014-01-17):
调整你的接收和发射频率和频带宽度

网友G(2014-03-30):
这个只讲原理不行,高频电路,说头很多,到专业的RF网站看看吧。

网友H:
这个没有仪器是做不好的,同样在电路的设计,以及三极管的选用都要求很高,不然连接受到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