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楼的办**?

楼主(2008-10-04):
基本思路:
通过光敏电阻检测环境光,当比较暗的时候,点亮LED邓 !

但是LED一点亮,环境又亮了,又会把LED给关了
这样不是一直在闪烁?

怎样防止这个情况

网友A(2008-12-06):
闲着没事,画了个实用电路,大虾们看看是否行得通

网友B(2008-10-04):
我的看法

1.调整灵敏度:LED亮时使其达不到需关闭亮度
2.调整光敏检测原件位置使其不能检测到LED亮

网友C:
还有一种简单办法, 监测的时候关掉LED输出

  当然要求监测速度比较快. 只要不是什么双积分之类的一般AD电路都可以实现这点.

网友D:
2楼办法可行

网友E:
让LED照不到光敏不就行了

网友F:

那LED点亮后不就只能手动关闭.....

网友G:
有两个方法, 不知能帮上忙吗?

1、让光敏电阻尽可能的远离LED灯,或放在LED灯照不到的地方。
2、如是楼道用,可在光敏电阻后加延时电路。

楼主:
wh6ic

光敏电阻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您说的办法原理上可行!
但是如果光敏电阻的响应时间太慢,岂不是无法用!

网友H:
比较

这你要是做一个光比较电路就比较好使了.你设定光照暗到一定的程度后LED亮,当环境光照达到一定亮度后LED灭

网友I:
还有一个方法

3楼说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方法是给光敏电阻带个套套,用一个黑色的套桶把光敏电阻套起来,然后LED灯在套桶的下方,让LED的光不能照到光敏电阻,但自然光可以,这样就不会影响了。

网友J:
让光敏电阻装在一个圆筒里

网友:
注意开灯与关灯的阈值不同即可解决问题

再很多类似场合都是如此设计

网友K:
开关灯阀值问题

请教12楼开关灯阀值问题!能具体谈谈吗?

网友L:
所谓阀值就是

当亮度低于A时开LED ,高度B时关LED,假设开LED后的亮度为C
只要令 A<C<B 就行了。

网友M:
让LED照射不到光敏元件,最简单。

网友L:
如果LED不照光敏,那亮了之后如何关?

网友N:
设置一套判断机制

当没有打开LED等时,按某个灯光标准控制LED灯的打开操作。
当LED灯亮着的时候按另一个灯光标准控制LED灯的关闭操作。
这个思路与12楼的开关阀值思路相似。

网友C:
好像一般CDS光敏电阻的响应时间是30-40毫秒吧

网友O:
CDS光敏电阻的响应时间远没有那么慢,拿来传音频都可以…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 我见到的:

                                常用光敏电阻的规格参数规格型号最大电压
(VDC)最大功耗
(mW)环境温度
(℃)光谱峰值
(nm)亮电阻
(10Lux)
(KΩ)暗电阻
(MΩ)100 γ10响应时间
mS照度电阻特性上升下降Φ3系列GL351610050-30~+705405-100.60.530302GL352610050-30~+7054010-2010.630303GL3537-110050-30~+7054020-3020.630304GL3537-210050-30~+7054030-5030.730304GL3547-110050-30~+7054050-10050.830306GL3547-210050-30~+70540100-200100.930306Φ4系列GL451615050-30~+705405-100.60.530302GL452615050-30~+7054010-2010.630303GL4537-115050-30~+7054020-3020.730304GL4527-215050-30~+7054030-5030.830304GL4548-115050-30~+7054050-10050.830306GL4548-215050-30~+70540100-200100.930306Φ5系列GL551615090-30~+705405-100.50.530302GL5528150100-30~+7054010-2010.620303GL5537-1150100-30~+7054020-3020.620304GL5537-2150100-30~+7054030-5030.720304GL5539150100-30~+7054050-10050.820305GL5549150100-30~+70540100-200100.920306GL5606150100-30~+705604-70.50.530302GL5616150100-30~+705605-100.80.630302GL5626150100-30~+7056010-2020.620303GL5637-1150100-30~+7056020-3030.720304GL5637-2150100-30~+7056030-5040.820304GL5639150100-30~+7056050-10080.920305GL5649150100-30~+70560100-200150.9520306Φ7系列GL7516150100-30~+705405-100.50.630302GL7528150100-30~+7054010-2010.630303GL7537-1150150-30~+7056020-3020.730304GL7537-2150150-30~+7056030-5040.830304GL7539150150-30~+7056050-10080.830306Φ10系列GL10516200150-30~+705605-1010.630303GL10528200150-30~+7056010-2020.630303GL10537-1200150-30~+7056020-3030.730304GL10537-2200150-30~+7056030-5050.730304GL10539250200-30~+7056050-10080.830306Φ12系列GL12516250200-30~+705605-1010.630303GL12528250200-30~+7056010-2020.630303GL12537-1250200-30~+7056020-3030.730304GL12537-2250200-30~+7056030-5050.730304GL12539250200-30~+7056050-10080.830306Φ20系列GL20516500500-30~+705605-1010.630303GL20528500500-30~+7056010-2020.630303GL20537-1500500-30~+7056020-3030.730304GL20537-2500500-30~+7056030-5050.730304GL20539500500-30~+7056050-10080.830306

 相关链接:http://www.sydzdiy.com/down/data/05102918252477291_17109.html

网友C:
转贴的有些错位了

或者我看到的不是CDS?

网友P:
用高频调制led发光

用高频调制led发光,判断光敏电阻的输出,如果输出的是波形,即是led发光,否则是自然光。

网友Q:
我同意2楼办法

网友R(2008-12-05):
以前搞过类似

刚毕业那会到一个常平台湾厂,也是用光敏电阻做一灯具,没有什么经验,初生牛犊不怕虎,被老大整,每天天不亮四五点就起来调试,连续搞了一个多月,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兄弟为这个伤神啊,如果LED照到光敏电阻的话(假设光敏电阻是光亮后是电阻变小),我建议使用一个比较器,一个是暗的时候的强度电压A,一个是外界亮后和LED加在一起的亮度,这个亮度又分二个等级,一个是需要持续点亮的强度电压B,一个是关闭LED的强度电压C,针对电路比较三次电压就可以了,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A:
光敏管检测1ms,LED亮19ms,随便怎放都行,也看不到闪烁

网友S:
LS,光敏电阻的响应时间是30mS哦

网友S:
不过用光敏管或硅光电池到是有可能

其实还是设置一定的滞回特性更容易

网友T:
小夜灯

    你可以把感光的方向与LED的发光方向相反或90度放置,让它只感应到少量的LED灯光(如墙面的反光),同时调整到LED亮时不关闭(关断值适当调大些)。当环境光变亮时,它的光照度肯定会大过LED在墙面的反光很多。这样就可以设置关断时的光照值。

网友U:
老问题了

以前弄过一次这种灯。
1)可以用MCU实现,AD控制阈值;
2)加入一个泄放回路,当LED点亮的时候令放大电路(最简单的LM324)的输入段保持低电平(暂且这么理解),不是很困难,RC电路即可达到这种效果,查查书,有这样的应用。至于不让光线照到、减少输入流明的方法似乎是个土办法

网友V:
led亮和不亮时

设置两个门限,类似迟滞比较器

网友A:
俺出了最廉价的方案怎么没人顶?迟些收回算了。

网友W:
ljm810010 的方案不错,想收回没那么容易,哈!

网友X:
看不出来呢

看不出来呢

网友A:
呵呵,说明一下

运放U1A和外围组成200Hz左右不对称的方波振荡器,方波高电平时间短,低电平电间长。
方波高电平时段,LED关闭不发光,光敏管DS1检测真实的环境照度,由于此时LED不亮,所以LED不会干扰光敏管。
方波低电平时段,LED会根据检测结果,点亮或不亮。由于方波频率较高,肉眼看不到闪烁。
运放U1B和外围组成迟滞电压比较器,R6R7分压得1/2VCC到运放5脚,正反馈电阻R8提供小量的滞回。当方波为高电平时,电容C2通过D1,DS1充电,充电速度取决于DS1的光电流,光照强,充电就快,反之则慢。当方波为低电平时,电容C2通过DS1,R5放电,由于DS1正偏,所以放电速度只和R5有关,这时光照强弱对正偏的DS1几乎没影响。
这样一来,当光照强时,充电速度大于放电速度,电容C2上的电压就较高,当光照弱时,放电速度大于充电速度,电容C2上的电压就较低,当低至1/2VCC以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加至三有极管Q1基极,若此时方波为低电平,则Q1导通,Q2导通,LED发光。
Q1实际上是起到“与非门”的作用,只有光照低,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并且方波为低电平时,Q1才能导通;这两个条件任一个不成立,Q1都截止。
调节R5大小可改变检测阀值,以适应实际情况。

网友Y:
简单有效的办法:

只需将阀值的回差调大一些即可,到底要多大?实际试验可知!

网友A:
光是靠回差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如果亮灯后比白天还要光,这个回差就起不了作用。或者要求感光元件和发光元件很近时引起的干扰也会使回差不起作用。检测和发光分时进行才是正道,不用考虑安装位置引起的串扰,而且能忠实地检测环境亮度。

网友Z:
要在软件上加延时和一些处理

比如只有光敏电阻持续高电平10秒才点亮。一点亮,那么就一直亮1分钟。

网友:
31楼受教了

网友AA:
建议

在灯和光敏电阻之间接一个继电器,在把光敏电阻的位置放在等得背光处(最好是窗口处),再就是光敏电阻不要买灵敏度太高的

网友AB:
12楼正解

我做过这个,是控制室内灯光的。
Rg:光敏电阻
灯不亮时,当Rg&gtR1,就让灯亮
灯亮后,Rg自然要减小,这时就不能比较Rg和R1为切换条件。只能重新设定阈值为R2,当Rg&ltR2时,让灯熄灭。

网友:
led

我说大家说的都差不多,基本都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