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06):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mos的控制电路吧。 现在是通过三极管驱动mos管来控制灯的亮度。 问题是MOS管会很烫,三极管长时间使用后就会烧掉。途中LED电流为3A,VDD为24V mosfet为IRF640。

打开mos管的电流太小。

网友A:
频率太高了

网友B:
驱动mos 一般用三极管推挽输出驱动

有较大的驱动电流,使mos 快速开通 关断
楼主的电路,三极管集电极串联 10K电阻 ,驱动电流太小  mos管不能很快导通,大多工作在线性区,所以很烫

楼主:
谢谢ls的建议了,我明白了

网友C:
9014 c 和mos 管之间要加电阻吧!

楼主:
目前我没有在三极管和mos管之间串电阻。这个电路图能够工作,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三极管就坏了 mos管呢就发烫比较厉害

网友D:
R3太大,频率太高了

MOS管基本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E:
或许这样可以,试试

我认为R3可加大至22K,R2减小到2.7K,再在Q1基极加一个51K电阻到GND!试下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了,我会一个个去试试看的

网友F:
mos驱驱动

使用一个NPN和PNP两个三级管会更好

网友G:
直接用三极管驱动LED。

网友C(2008-11-17):
不明白,怎么调led 亮度的!

网友H:
怎么大家都认定他是pwm控制呢?

会不会是线性控制,所以两个管都发烫呢?
如果是pwm控制,mos管栅极不消耗电流,为了加快开关的速度,应该加大R3才对,这样又能使Q1减低功耗。

网友I:
LS考虑下MOS工作于线性区的压降

计算一下MOS的功耗就知道为什么必须是PWM了。

R3太小,频率不能太高,考虑GS电容,三极管与MOS必须加电阻限流。

网友J:
24V/3A的LED是什么LED?组合灯盘?

网友K:
一定要用MOS管吗?

网友L:
占个位子,等高手解答

网友M:
。。。

24V供电?电路设计可能没有注意到细节,一般的MOS管,应用时其G极最大电压不应该超过15V,否则容易击穿,所以对于可能高于15V的电路一般要用保护。
Q1最大电流为2.4mA,即是在摸拟应用时的最大功耗<15mW,所以烧坏的原因就该是后级的影响。

如16楼所说:16楼: 24V/3A的LED是什么LED?组合灯盘?
一般的LED的正向电压3V左右,一般要加限流。再者,象这样高的电压的应用方法本人没有见过,特别是大功率应用,必须考虑效率。

不管是摸拟控制还是PWM,这个电路还是改一改吧。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的意见
现在电路图里面驱动的LED是3A的大功率LED。 我是用PWM方式调节亮度的。 目前的情况很奇怪,我加工了10块板子情况如下:
MOS管发烫情况:10块都有
LED不能点亮: 4-5块有此情况。 这个就很奇怪,同样的电路但是有的板子上我更换了电路图中的所有的元件后还是不能把LED点亮

各位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N:
Q1是用作开关用还是放大用

楼主:
Q1主要用做开关,因为是PWM调节LED亮度的。 用Q1来导通和截止MOS管

网友O:
电路不太熟

请教:
pwm 控制不要mos 管可以吗?

楼主:
不用mos管的话控制不了大电流的led吧?

网友O:
hi

不用mos管的话控制不了大电流的led吧
奥!
那不要三极管 可以吗?

楼主:
本来想用 2003的,后来觉得成本太高了,所以用三极管推了。但是现在的现象始终想不明白

网友P:
我可以帮你解决

(1)当没有PWM波时,三极管刚开始肯定处于关闭状态,导致MOS管一直处于打开的状态,所以MOS管比较烫,这是烫的原因。
(2)但是当加PWM时,由于频率过高,导致三极管跟不上变化,可能一直处于打开的状态,这时MOS管关闭,所以灯不亮。这是不亮的原因。
所以对策是;
(1)使得没有PWM波时,MOS管处于关闭状态,这样就不发烫了。你可以加一个NPN和PNP组合的三极管,是正逻辑,输入为高时输出才为高,我告诉你一种三极管簇(BCR08PN等系列),记住要加个下拉电阻在b-e之间,使得电荷可以快速泻放掉。
(2)只要三极管能够比较快速的导通和关闭的话,灯肯定会亮的,所以你应该选择上面类似的快速开关三极管,采用正逻辑的话应该没有问题。还要记住,在MOS管的栅极也要下拉个电阻才行。

网友Q:
无题

试下用图腾柱驱动Mosfet,应该是开关速度不够快。
还有频率可能高了,开关损耗大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帮忙,十分感谢。 特别感谢27楼的bethel , 我会回去试一下然后告诉各位结果的。

网友R(2008-12-20):
控制方式不对,请斟酌改进

网友O:
顶,高手出现,等lz出结果!!!

楼主:
我回去试过了好像有点问题

我按照这样试了试,出现的情况很怪。有的板子上电以后一切ok,再怎么测试也不会出问题,有的板子上电后还是点不亮,就算把相关电路全部换掉以后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开始怀疑我买的这批三极管是否有问题了。谢谢大家关注,我会继续汇报测试结果

网友S:
MOS管DS之间电压是多大?

LED正向电压是3V左右,然后所有的电压将加在MOS管DS之间电压之间。一般DS两端电压高于了3V,MOS管就会发烫。电压越大,发热越是厉害。功耗非常大。

另外,对于LED不亮问题。可能是MOS关G极的驱动不够,MOS管没有导通。

个人意见。请参考。。。。

这里的LED可能是单灯,即使封装是 单灯,管芯也肯定是多个串联的。 否则,上电就烧LED,不仅仅是MOS烫而已。

网友T:
都是高手呀

网友U:
换个方法

首先控制MOS管的电压不要太高,用12v即可,其次MOS工作频率不要太高。200HZ可以。利用光耦驱动MOS管,控制其导通。我们这样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V:
好像有问题

你这电路有问题。普通LED压降在1.4V左右,你用大功率二极管压降估计在3.3V左右,这样你的MOSFET承受的电压就在24-3.3V,20V左右,对MOSFET来说发热肯定很厉害。应在D极串接电阻,那样电阻发热就很大。如果用PWM控制,可以考虑用电容代替电阻。

网友W:
建议

1.将PWM的频率调节低点试试
2.用示波器看看mos管是否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X(2010-07-24):
mos管你选用irf540试试看,还有mos的驱动电路选用ir2110芯片构成的电路试试

网友Y:
led的压降也就4V吧,mos管的压降应该有20v,当通过3a的电流时,静态功耗是60w????,这一定要加散热片的。
(实际应该根据led和mos管的特性曲线计算)不过我认为在led上应该串一个电阻的,否则mos管的功耗过高,是否会影响栅极也说不好,mos管的栅极不加电阻也可以吧,至少r3有限流的作用了;

这个电路即便可以工作也不好,请楼主看一下关于LED驱动的电路,计算一下各个元件的参数。

网友Z:
mos管栅极电压不能太大,否则栅极充放电速度跟不上。27楼说了三极管b级mos管G级都要加下拉电阻用于泄放栅极电荷,还有就是看一看关于MOSFET栅极电荷的知识,我也是刚学这个方面。三极管开关工作,MOS管两个都要加散热片,这个也很重要。

网友AA:
正在做这个大功率LED驱动,学习了!!!

网友AB: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吗?

网友AC:
用大功率达林顿时事,另外LED的限流在那里

网友AD:
你们图片怎么上传的?我发帖时说要写入图片的网络地址,可是粘贴了一个新浪博客的图片地址后,图片又读不出来。郁闷

网友AE:
MOS管导通时的VGS是多少,MOS管的导通电压不能超过10V,太低,MOS管不能完全导通,还有MOS管内阻很小的,是0.18R 如果是3A电流,压降只有0。54V
而你的压降远远不止0.54V,换句话说这么高的压降,电流肯定不止3A,除非你MOS管没有完全导通,工作在线性区,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 这样不发热才怪了,  试想想这么高的压降在一个电阻上,烫不

网友AE:
还有,这么高的电压(24V) ,要加限流电阻,但是这样效率低了,建议降低电压,或者搞个LDO

网友AF:
都是高手呀,受教了。

网友AG:
19楼说的比较清楚啊,应该使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MOS管的回路里又没有分压得部分,不坏才怪呢

网友AH:
看完学到不少了,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AH:
还是电压高不好,效率怎么都出不来.........

网友AI(2010-10-10):
3A的电流。。而直接加载在MOS两端的电压又那么高。。功耗当然很大,发烫是显然的事!

网友AJ(2011-04-29):
1.建议楼主先测下led的导通压降,看是否应该传一个限流电阻
2.楼主可以考虑不用三极管驱动mos管,加个4011一类的器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AK:
楼主的电路,三极管集电极串联 10K电阻 ,驱动电流太小  mos管不能很快导通,大多工作在线性区,所以很烫

网友AL:
楼主试一下俺这个成熟电路方案。
并请反馈实际效果。

网友AM: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目前led的品质不行啊

网友AN:
能不能不用640啊,用其他内阻小点的管啊,你的电流才3A,电压才24V,你找个耐压50V左右电流大内阻小的管试下

+1

网友AO:
采用pwm控制,工作频率选择在10KH左右,根本不会存在发烫的问题,可选用ne555作为控制芯片。MOS管可用80N02,70N03等低内阻的管子,可从废电脑主板上拆用。

网友AP:
为何不直接控制场效应管呢?

网友AQ:
我感觉r3是不是该小一点呀,g极电流大一点可以加快开关速度

网友(2011-09-01):
各位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R:
lz,这个电路只能控制led的开关吧?亮度怎么控制的?
r3阻值小了导致三极管烧毁,在mos管gs并联一电阻可以解决mos管发烫,数值大小看管子手册
二楼说的频率高也很有可能

网友AS(2016-04-13):
LED要加限流电阻吧

网友AT:
做个标记

网友AU:
解决方案来了

MOS栅极并个电阻
原来的图确实有问题,现在看看如何

你再仔细看看,错的是不是很离谱

网友AV(2016-08-19):
VGS 极限 +-20V, 你现在24V,我好奇你MOS为何没有坏。

检查9014坏的板子,MOS是否还健在

网友AW:
根据之前的设计,建议如下:使用推挽电路进行PWM驱动MOS管(其中推挽电路需要配对使用),并且在MOS管的GS之间增加一只稳压管或电阻。如果实在不能增加推挽电路就至少MOS管的GS之间增加一只稳压管或电阻,增快MOS管栅极电荷泄放。此外一般的MOS的Vgs不建议超过±20V。

网友AX:
引用 网友AU:
解决方案来了

MOS栅极并个电阻

发帖量467的助理工程师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的啊,电流都说了3A,试问你加的这个电阻是不是还要装一个散热器啊,哈哈哈

网友AY:
马克学习一下

网友AZ(2016-11-02):
三极管截止的时候,VDD通过那么大的电阻去驱动MOS管,开通时间太慢,能不热才怪

网友BA(2017-06-20):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MOS管水很深

网友BB:
电流大会烧

网友BC(2018-09-17):
引用 网友AW:
根据之前的设计,建议如下:使用推挽电路进行PWM驱动MOS管(其中推挽电路需要配对使用),并且在MOS管的GS ...

求教这是哪里的电路

网友BD:
这是非常不专业的MOS管驱动电路。MOS驱动需要较大的电流,具体电流多少,取决于MOS管中输入电容,米勒电容、跨导、工作频率等都有关系。如果非得用三极管来做的话,应该用互补型电路做驱动,此外,要注意的三极管的最大工作电流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如果工作频率很高的话,还需要加加速电路,另外栅极也需要加保护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