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 DXP2004的困扰

楼主(2008-10-13):
安装的DXP 就到这一步了 怎么也不显示黑框里的东西 大家谁知道的告诉小弟啊   !!

网友A:
要有许可文件才行

提示:网上找**方法

楼主:
cier

有知道的 帮小弟一把啊

网友B:
晕!

我的DXP2004也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每次我都重装。可是还是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说原理图库加不了,加的库看不到元器件等问题。

网友C:
上网了没?

License问题
只要局域网里有两个人同时用这个版本的DXP,就会出现问题,
把你的网线拔下来,再启动DXP就没事了。

楼主:
谢谢了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就是插着网线的 缘故 呵呵 谢谢了 !!

网友D:
Licenses error

寻找网上**版!

网友E(2010-04-07):
安装文件里有一个文件,好像是exe格式的吧,记不清楚了
需要复制到c盘安装目录.

网友F:
抓盗版的来了~~快跑~~~抓盗版的来了~~快跑~~~抓盗版的来了~~快跑~~~
抓盗版的来了~~快跑~~~
抓盗版的来了~~快跑~~~抓盗版的来了~~快跑~~~

网友G:
十楼说的很对

网友H:
License问题

没有许可
可以装单机版

网友I:
许可证就可以了

网友J:
找一个注册机就行

网友K:
缺少注册机呀

网友L(2010-05-11):
嗯 少注册

网友M:
没有注册的问题 没有授权文件license  需要**器

网友N:
用它的crack文件夹里面的keygen.exe产生一个名为Protel2004.alf文件,然后把它add进去就好了

网友O(2010-10-25):
找个**就行了,

网友P:
7楼的正解

网友Q:
同一个局域网内尽量不要使用相同的注册文件。

网友R(2011-03-16):
19楼说的对啊!

网友S:
我就用的DXP2004很好啊!你找个**就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