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放电,要求不高的,看下是否有那些不对的?

楼主(2008-10-24):
有劳各位!谢谢!!

网友A:
he he

先说这个N沟道的使用!

楼主:
N沟道嘛?

我的是P沟道哦?

网友B:
ui

先说这个N沟道的使用!

楼主:
N沟道????????

我的图画错了吗?

网友C:

既然要求不高直接使用一个500maPTC行不行?

网友D:
感觉Q6这边可以不用

  电路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通过检测R14上面的电压,来自动控制电流不超过500MA,从而控制IRF9014的饱和深度,限制充电电流.

  感觉Q6这边可以不用.

楼主(2008-12-08):
这是美国一客户的设计方案,

就是有钱,目前我看它的整体设计,在方案和选型上应该再压宿2~3 美元没问题。但是这已经产品结束阶段了(两年了),我才接手3个月,有很多东西不是我可以改变的了,之所以要改以上电路是因为原来设计就存在问题,一直没有发现,我不想太伤脑筋,就顺这客户的方案得出以上电路了。

网友E:
电路没错,只是500mA用这个确实太浪费了

楼主:
ls说得太对了

从成本和性能来说,该限流电路的确不是太好,工作在线性区,mos发热厉害,如6楼所说用“可恢复保险丝”PTC 更合适。

抛开以上,我还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用以上的基础限流电路,如何能不让mso发热(应该不让它工作在线性区)呢?增加延时电路或减少R15,可行?

网友F:
支持一下了哦

支持一下了哦

网友G:
加了2个电容1个电阻,不知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