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转换

楼主(2008-10-29):
1.A1是低噪声运算放大器的作用
2.A4是宽带运算放大器的作用
3.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4.如何计算输出电压?

网友A:
i/v,+三端巩膜抑制比电路

网友B:
难道》

u0=i×r4?

网友C(2008-12-13):
4楼计算正确

A3的作用是用来补偿A1的失调电压的

网友D:
不是的,A2A3A4组成差动放大器,用来检测Rf上的压降

A1的输入电流、输入失调电流、输入失调电压还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C:
概念性错误

A2、A3、A4组成了差动放大器,没错,可以这么看。
但关键问题是差动信号是什么?
如果是理想运放,那么I点的电压为0,那4楼的计算完全正确,实际电路中TL07x系的失调电压通常在mV级,对于1欧姆采样电阻,A1输出也就是在mV水平(071的驱动能力有限,I不至于可以输入10mA以上),那么A1的失调将严重影响I/V结果。
有了A4,他就可以将A1输入端的失调在A3进行补偿。
也可以认为A2、A4的差分输入是:
A1的失调电压 对 -(A1的失调电压+I*Rf).

网友F:
赞成4和5楼的解法

 Uo=I*Rf

网友G:
我也觉得这个电路能消除A1的失调电压——

假设输入不存在,那么Rf上是没有电流的,不管失调电压以怎样的形式存在,A1的反相端应等于输出端,会被后面的差动放大器消除掉;

而TL072的失调电流又是极小的......

网友H:
请讲下工作原理可以吗?

谢谢!!

网友I:
搞得那么复杂有什么用?

A2,A3,A4都去掉不用,Rf改为1K,输出端用两个电阻(9.99K和10)分压后再输出,同样可达到Uo=I*1的目的,并且可以忽略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