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220v直流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08-10-31):
此电路经调试:
2sk787原来是用的irf840,耐压500v,实际工作过程中总是烧毁
换成2sk787,耐压可900v,问题看似得以解决

现为节省成本(2sk787价格较贵),打算把2sk787换回irf840,在场效应管ds端并tvs管,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在电机两端接RC吸收电路看看

网友B:
图不对吧

网友C:
电机回路接RC和二极管吸收

网友D:
楼上的直接在这讲讲吧,大家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