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图

楼主(2008-11-02):
    我有一个简单的电路图,想把它做成实物。但是,我们现在学的知识不够分析它。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在做这个图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非常感谢!有点急,20号之前必须做出来。再次感谢。

网友A:
回复主题:一个简单的电路图

VT1和IC2A是普通的音频放大器,R4/R5/R6三者的交汇处应该补上一个结点。
IC2B和VD2、C6等组成整流电路或者叫检波电路,右边的IC2A(怎么有两个IC2A?)用作比较器,功能是有音频信号输入时C6变成低电平,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三极管VT2获得基极电流而导通。VT3的作用是加电时封锁VT2,防止电路尚未稳定时VT2误动作。
DL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普通喇叭,是不可能响的,应该是蜂鸣器之类单靠直流电源就能响的东西。
电源部分是交直流两用,VD5用来隔离交直流电源。C9、C10多余重复了,只要有C10就够了。

网友B:
人或其他动物靠近时,报警

人或其他动物靠近时,报警,就这样,cym_anhui@163.com

网友C:
感应报警电路

网友D:

电源部分怎么是交直流都能用的呢????
我看不明白????

网友E:
有交流时就用交流,没交流时就用直流

网友F:
PIR

探头应该是PIR
人体热释感应探头
实现报警功能吧应该是

楼主:
    晶体管VT2可以用什么替换不?那东西我买不到。那位高手帮下忙,解释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