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使用问题

楼主(2008-11-11):
各位高手,我在使用PROTELL软件的时候,现在注释的汉字全是方框显示。在图内注释的可以通过字体的选择更改过来,但如果器件库中器件的名字是汉字的话却不可以更改过来,请问各位,小弟应该怎么更改过来?谢谢

网友A:
把它放大就行了

楼主:
PROTEL使用问题

我试过了,没有用,不过重新安装后就可以了。谢谢楼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