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环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静电线正常是不能与接地线导通的是 吗???
两者之间的阻值应该是多少??
那接地具体该怎么接????
我们厂房是三相四线制的,我的地因该怎么接???
谢谢大家了??
最好有图

网友A:

静电线要通过集体外壳或其他介质连接上的!应该有一条大地线可靠连接
0欧姆
就是找到接地点啊 !一般工厂都会有预留的接地点 你接上就可以了
那就找地线接上!在要么换器件改三相四线

楼主:
关于静电环接地的问题

楼上你说的接地点会是在那些地方呢??
比如~~~~~~~~~~~~~~~~

网友A:

不知道你在上班不?进工厂一般问下他们!他们都会告诉你大地线在什么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