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供电方式可以吗?

楼主(2008-11-28):
单片机系统有一个5位拨动开关,(图上只画了两位),
描述一下,拨到
1--》单片机p1.0 变低 做A事情 ;
2--》单片机p1.1 变低 做B事情 ;
3--》单片机p1.2 变低 做C事情 ;
4--> 单片机p1.3 变低 做D事情 ;

拨到E ,则系统断电!
  不知这样设计可以吗?感觉不太好,没想到更好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A:
实在是看不清楚。

网友B:
我也看不清

虽说看清了也看不懂

网友C:
貌似不行,不知是不是没说清楚,图欠标注

楼主:
波动开关拨到 3 ,

波动开关拨到 3 ,三级管导通, 供电端口 变低--单片机停止工作;
波动开关拨到 1 ,三级管截止, 供电端口 高电平--单片机停止工作;

可以是可以,主要是供电还要通过一个电阻,感觉不太好!

网友C:
三极管U9和电阻U10岂不是完全没作用?

按你的方式,根本不用U9和U10,去掉,开关拔到3,直接将电阻U11下端接地,效果一样。

这种方式当然不好,工作时电压不稳定,不工作时却最耗电。

网友D:
搞不明白呢

网友E:
不知道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