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充电器

楼主(2008-12-01):
花十块钱买的,用了两天就坏了,拆天一看大呼:这么简单!奸商,骗人!!

网友A:
这是最高境界的充电器

人脑定时,并跟据已用电量进行模糊控制

网友B:
不错,赞一个!电路很好!

副边低压绕组正负交替对两电池充电,变压器容量利用率高,很好;
脉冲式冲电,减少电池极化,延长电池寿命,不错;
电路中有电阻和LED限流,保护完善,强;
利用LED的电压/电流特征来实时指示充电进度,既然简单又实用,妙;
9V电池也能小电流长时间充电,废物利用,节俭环保,绿色理念,顶!

网友C:
大惊小怪,这类充电器就是这样玩的(一般用来充5号的可充

任何产品都有个性价比,只要它没在功能上夸大其词就行。

网友D:
看不懂1.2V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C:
如果看的出有1.2V才怪呢,充电电压要比电池的标称电压要高

这里只是用半波整流脉冲对电池充电。

网友D:
还是看不懂

不是说看出1.2v,而是看不出那2对1.2v上有电压,都接在同一根线上怎么会有电压?如果两对交叉接电压又反了。

网友E:
明显图有问题

网友F:
图是没错

输出端标错正负极了

从上往下应该是- + - +,而不是+ - + -

网友B:
图是没错

从上到下,1、4接一个电池,2、3接一个电池

网友G:
正负标反了,只能放电,还没错???

网友H:
不是出口的嘛,什么时候转内销了?

八年前刚到东莞时,在一家充电器厂做QA,那家工厂拿这个图出过蛮多货,客户还是一家大公司呢。

网友I:
在骗子真的是很多啊

现在骗子真的是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