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有什么妙用?

楼主(2008-12-08):
(无正文)

楼主:
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加这个二极管(D22)

好像是跟1.5V的电压有点关系。有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温度补偿,稳定直流工作点

网友B:
同意 awey, 平衡 be 结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说呀?

具体是怎么稳定的呢?

有人说是为了让电路工作更久,电池电压降到很低也可以工作

网友C:
D22和Q1的BE结 正向压降可相互抵消

使得偏置电流不会因为PN结压降的变化的改变

网友D:
抑制温漂

抑制温漂吧

网友E:
控制Q1的工作电流,使1.5电池电压

在加大范围内变化时,保证Q1直流工作电流只有较小的变化

网友F:
绝对是为提高温度稳定性,可能用在温度变化范围大的环境中

看这几个阻值  62K,6.2K    30K,3K,呵呵...

网友G:
应该是平衡PN结电压用的!

应该是平衡PN结电压用的!

网友H:
的确是作为温补而设立的

由于三极管有温度不稳定性(温度升高,C极电流增大)的特点,因此三极管的偏置电路中往往加入直流负反馈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放大电路中再在B极的分压式偏置电路中加入二极管,温度升高,二极管压降减小,B极对地电压降低,因此B极电流减小,因而三极管的C极电流就会减小。不过这个电路的电源电压也太小了啊,发射极的电阻又这么大,因此CE压降就会太小了,因此它的动态范围就会很小,不知道它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I:
zengbojz讲的很好

zengbojz讲的很好 同意

网友J:
偏置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K:
同意

同意11楼的看法。

网友L:
正解

电源电压在1.5V,相对来说算比较低,二极管压降在0.7V左右,压降抵消了三极管的Vbe压降,这样,即使电源电压降至1.0V左右时,仍能使基极电压提起来,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如果没有二极管,仅用电阻分压的话,很难保证在电源电压下降后仍能正常工作。此电路估计用在民用上,电池工作。
C2为什么要这么接呢?觉得+接在左边好像好一些,当然对交流信号来说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M:
同意15楼的

一箭双雕!

网友N:
学习了

C2电容 接法得参照输入的什么信号电平吧。防止电容反向耐压?

网友O(2009-01-12):
学习了

15楼,11楼,讲解很详细,谢谢。

网友P:
上面是操作失误

回15楼,我想是考虑在输入交流信号时信号源为接地,所以C2的接法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Q:
猜想

1.用于小信号放大
2.如:a 监视摄像头,b 收音机 c 对讲机 d 温度监测 。。。。

网友R:
输入动态范围极小

Q1已经临界饱合了,参数有问题

网友S:
谢谢11 15楼的讲解~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谢谢11 15楼的讲解~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网友T:
11 15楼的讲解正是把俩作用解释的一清二楚

网友U:
15对

15说得对,如果完全为了补偿,把二极管换成5551会更好

网友V:
同意26楼

5551接成二极管形式

网友W(2009-02-11):
11楼+15楼全了

有两个问题:
1。VCC太小1.5V,怀疑其实用性,请楼主说下来源。
2。几个电容赖压值取得太大了,+6V就足够了,取那么大的原因?

网友W:
还有一个问题

26楼说把二极管换成5551会更好。
5551是个什么东东,一个三极管吗?为什么说换了更好呢?

网友X:
上图C1.C2和C3的作用是什么

上图C1.C2和C3的作用是什么??有谁给解释一下,谢谢您了

网友Y:
15楼讲得好

网友Z:
同意11L和15L的解释.

网友AA:
值得学习

5551应该指的是2N5551,是个NPN型小功率三极管,就是电路中的那个三极管,采用同种类型的三极管温度补偿效果更好一些。
这个电路的供电这么低,同意楼上几位的意见,应当主要是为了保证在电池电量低的情况下也能正常供电。

网友AB:
同意

同意15楼说的

网友AC:
我也说说

电路中的二极管妙,15楼已经讲明了。
对于电路的应用场合大家别再猜测了,这个电路出处是日本人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37页),作者用该电路作为例子的用意是讲明如何在1.5V电池供电、低压、低损耗的情况下获得廉价的放大电路。

放大时三极管c极摆幅不是很大,大致为+-0.3V,R1、R4的取值不是非常合理。不过摆幅不是作者想强调的,作者强调的是低压、低损耗、廉价。

网友AD:
同意

同意11楼的看法和1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