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常用RF接收电路(高频部分)

楼主(2009-02-25):
如图!有人喜欢可以收藏!帮人修理遥控玩具是可以用到!绝大部分的RF玩具都是这样的超再生电路。

楼主:
其Q1可以采用2712 2715 380等高频管

改变Q1将改变C3  R2的参数值

网友A:
楼主可否分析一下其工作原理

楼主:
顺手复制了一下基本上就是下面所说的!

超再生检波接收器:超再生检波电路实际上是一个受间歇振荡控制的高频振荡器,这个高频振荡器采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振荡频率和发射器的发射频率相一致。而间歇振荡(又称淬装饰振荡)双是在高频振荡的振荡过程中产生的,反过来又控制着高频振荡器的振荡和间歇。而间歇(淬熄)振荡的频率是由电路的参数决定的(一般为1百~几百千赫)。这个频率选低了,电路的抗干扰性能较好,但接收灵敏度较低:反之,频率选高了,接收灵敏度较好,但抗干扰性能变差。应根据实际情况二者兼顾。
  超再生检波电路有很高的增益,在未收到控制信号时,由于受外界杂散信号的干扰和电路自身的热搔动,产生一种特有的噪声,叫超噪声,这个噪声的频率范围为0.3~5kHz之间,听起来像流水似的“沙沙”声。在无信号时,超噪声电平很高,经滤波放大后输出噪声电压,该电压作为电路一种状态的控制信号,使继电器吸合或断开(由设计的状态而定)。
  当有控制信号到来时,电路揩振,超噪声被抑制,高频振荡器开始产生振荡。而振荡过程建立的快慢和间歇时间的长短,受接收信号的振幅控制。接收信号振幅大时,起始电平高,振荡过程建立快,每次振荡间歇时间也短,得到的控制电压也高;反之,当接收到的信号的振幅小时,得到的控制电压也低。这样,在电路的负载上便得到了与控制信号一致的低频电压,这个电压便是电路状态的另一种控制电压。

网友B:

路过,学习

网友C:
肖老弟还留了一手,没把发射和解调部分帖出来,呵呵~~~

楼主:
呵呵!以后再说!

网友D:
会漂吧?以前玩,漂得厉害

楼主:
你是说漂频?看你自己调的参数和PCB LAYOUT了

网友E:
漂就漂把,呵呵,反正是玩具。。。

网友F:
LS的话不能这么讲哦!

网友G:
只参供參考用

网友H:
能详细分析一下里面的元件参数设置就好了

图看了,知道个大概,但模拟电路的元件参数设置不清楚,LZ能否分析一下里面的元件参数设置?
谢谢!

网友I:
我看这个电路改变c3就该变了振荡频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主要是C2和T1决定频率

网友J:
它的接收灵敏度是多少?

我曾经也做过这种电路,如果发射功率能做到97dBuV的话,可控距离大约为300m(在无任何电磁干扰的情况下)。
LZ发出电路中,它的接收灵敏度是多少?
还有,哪位高手知道发射功率的单位是如何换算的?54dBuV=500uV=-53dBmV=??dB=??mW

网友H:
有没有计算公式

有没有计算公式?或者是推导的过程分析

楼主:
kafeiliangle 220V似乎太高了吧!你用什么做电源啊?

控制可以用继电器,但是你这个要求工作电流多大啊?100A?

楼主:
给个300MM D 1.0 7PIN 电线

就上面的电路你能做多远?我最多做过120尺 ,天线要求是内置!.关键是你RF PCB layout 水平,同样的参数你做出的可能只有80尺,别人的可能就有100尺,就算自己重画两次,都有一点区别!

网友K:
容易受干扰

网友A:
新生贴的一个图和你的一样

新生是刚学的了,看不懂其工作原理,期望着哪位高手在这里解说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L:
怎 么调 试呀

此玩具生产时用什么议器调呀?怎样调 呀?

楼主:
用频谱仪!看落波是最简单的方法!

要准确测得最佳效果的话,还是要用高频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加环形天线!

网友M:
很好,收藏了

很好,收藏了

网友N: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看自己的layout了

楼主:
LS最近搞什么?

网友O:
很好,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楼上是创说中的牛ID?

网友P:
电路欣赏

谢谢了

网友Q(2009-03-27):
46楼的id真的很nb啊

网友R:
现在还有修玩具的啊,呵呵

网友S:
感觉搞这种高频电路的都是牛人

太强了,

哪位能做个套件来卖阿

楼主:
做这个的很多的

网友T(2010-06-10):
呵呵,没什么,很简单,小日本的书有;P

网友U(2010-10-04):
这种电路的接收频率可以做到315,433MHZ吗?

网友U:
电路的供电部分没有贴出来。是5V,9V,还是12V?:dizzy:

网友V: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电源是3-3.6V都可以,一般这个电路是3V供电,如果电压提高就需要更改高频部分的参数,

网友W(2010-11-16):
不懂原理,哎!

网友X:
不错,今天帮公司的同事修遥控玩具车时我自己也把接收电路大概的画了一下,一个样的

网友Y:
提高接收灵敏度要怎么样改呀,还是跟绘制的线路板有关呀

网友Z:
关于高频电路了解的确实不多!

网友AA:
发射部分呢??呵呵

网友AB(2011-01-11):
对呀,关键是电路参数设置呀,要是能有说明这些参数设计过程就好了,超想知道,不过,相信这些要用好多数学知识的吧

网友AC:
另外你里面的TI参数是多少?

这个东西对PCB的布局要求大吗?另外你里面的TI参数是多少?

网友AD(2011-05-04):
看不明白啊。。。。

网友AE(2011-09-15):
这个得记下继续看

网友AF(2011-11-20):
进来下载资料存下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G(2012-08-14):
楼主:RF电路铺地与Layout要注意哪些?

网友AG:
楼主: 俺刚接触遥控玩具类,希望你能给些指点!

网友AH(2012-12-12):
要是发射电路一起贴出来就好了

网友AI:
新手路过学习,能有电路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AJ:
看来做玩具的电工很少哈

网友AK:
菜鸟飘过

网友AL:
收藏了,我儿子的遥控车是27MHz的。备用。

网友AM:
c3 c2两个吧

网友AN(2013-07-11):
提高增益、还需引入来复式形式稳定、干扰小…

网友AO(2013-08-28):
分析分析憋

网友AP(2013-12-23):
好东西啊,谢谢LZ无私分享,请允许转载哈

网友AQ(2014-03-31):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RF,30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AR:
8几年的事情,楼上,:lol

网友AS(2014-05-27):
高频遥控电路

网友AT(2015-03-10):
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