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版主请教

楼主(2009-02-26):
版主你好,
  请教下,小弟想用51单片机传输三相电的功率,现遇到电压电流采集转换电路,不知有什么好的电路能实现电路传感及ad转换电路,望各大侠能推荐各经典电路。谢谢!

网友A:
单片机俺不懂啊!你得去请教单片机板块的!

这里版规多看看!貌似你的帖子违规了!下不为例哦!哈哈

网友B:
51单片机传输三相电的功率?

网友C:
是不是测试功率?

如果是,选51是个错误的选择。

楼主:
能推荐个电压电流采集转换电路吗?

能推荐个电压电流采集转换电路吗?前端接互感器的二次端,

网友D:
用三相电能计量芯片

例如 ATT7026 ;ADE7752 ;SA9105A 等

网友E:
同意6楼

电能计量,可以考虑用ade7758,网上流传有中文手册,还有参考的源码。

另问4楼老A, 为何不推荐用51,有什么弊端么?

网友C:
回:常来21ic

电能计量用专用芯片,固然方便,但成本会增加不少。
可以用带AD转换的单片机,数据采集和计算全部由MCU来做。
51MCU多字节指令结构,决定了它抗干扰能力比较差(电网上的干扰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大多不带AD和LCD驱动等。

网友E:
回老A

还是你看得深,呵呵!

网友F:
看看430,电能表这方面430还是比较好用的

貌似网上有不少方案,ti也提供一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