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电路中 1N4007的作用

楼主(2009-03-05):
请解答,洗耳恭听~

网友A:
吸收继电器释放时的反压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或者给个资料看看

    有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A:
参见《电工基础》中电感的部分

网友B:
解释

续流二极管,防止继电器高的反向电压烧坏三极管 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续流继电器感性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

网友D:
续流二极管,防止继电器高的反向电压烧坏三极管 起到保护

网友E:
1N4007的作用

电路中使用的1N4007的作用是,消除继电器线圈在电源接入或断开时候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电压,不这个电压引入到电源端,达到保护三极管和电源的作用.c42d41zouxh1229

网友F:
电磁定律

自感电动势E=-Kdi/dt三极管关断时,t趋近于0,那么只要I不为0,E就很大,足以击穿三极管,这是没有续流二极管(有人叫阻尼二极管)的情况;当三极管关断时,有续流二极管,I就以关断时的大小,从二极管流过,漫漫衰减为0,没有高自感电动势产生

楼主:
都是高手啊

看来得拿出书来看看啦~~

网友G: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中  1N4007的作用

这个问题太弱智了

网友H:
这问题不弱智!

我今天考了两个见工的大学生都答不出来啊!

网友I:
这问题好象是小学生才会问的呵

网友J:
保护作用

1N4007最大反向电流10uA,够不够用啊。

网友K:
释放电感的反向电动势,保护电路中的三极管。

释放电感的反向电动势,保护电路中的三极管。

网友L:
10楼说得好!!

to 15楼

我认为
当三极管关断,电流不能突变,电流(极性不变)便从二极管流过,所以二极管是正向导通的,无需考虑反向电流.

疑问:
没有二极管会击穿哪个 ? bc结 还是 be结?

学习下

网友M:
我再补充一些

楼上的各位说的都不错,我再补充一些。对于三极管而言,继电器的线包是一个感性负载,如果没有二极管,这个感性负载在三极管截止的瞬间其反向电动势只能通过三极管释放,那么这个三极管就不保了。如果这个三极管很强大,反向电动势对其不构成威胁,那么这个电动势会与VDD叠加在一起,即VDD窜进了一个干扰脉冲,这将对系统造成干扰。可以认为,这种干扰几乎100%存在的,可见这个二极管的重要性。但,这个二极管的介入将使得继电器的释放时间变长几十个毫秒,因此有些电路仅在线包的两端并接一个电阻、并接一个电容、并接一个阻容串联电路、并接一个浪涌吸收器。以上这些方法只有二极管吸收的是最彻底的,可是继电器释放时间要比其他方法长3倍左右,这是它的缺点,好在大部分的电路对于这个时间不是很讲究。

GOOD

网友L:
楼上的 请教

为什么只有二极管吸收的是最彻底的??
不明白 期待解答

网友M(2009-04-04):
各种电路抑制反向电压情况

二极管实际上是起着钳位的作用,其正向压降为0.7V,因此方向电压也就只有-0.7V。电阻电路因反向电流流过导致电阻两端产生压降,电阻越大反向电压也越高。电容电路可与电感一起产生衰减震荡,其它电路可见图表。

网友N:
建议

这个电路仍然存在少许缺陷,实际上再电源和继电器之间应该串接一个二极管的,否则电源上有可能受到干扰,以前遇到过一次,比较可怕。因此,对于比较可靠的军用产品,还应该加一个隔离二极管的。

网友O:
同意2楼说的

   我在工控上也看到过!!380v的接触器上就有这样一个二极管!

网友P:
续流二极管,主要起保护作用!

似乎大家都是这么认为

网友Q:
我经常不加

呵呵! 我的电路干扰大呢

网友R:
保护三极管

当电源突然断电时,继电器将产生很大的电动势,可能烧坏三极管,但是在它旁边并联个三级管,就可以续流了,防止三极管的损坏

网友S:
这问题读过电路这本书的都知道啦。。。

网友T:
防止反向电压烧毁三极管 在电路起保护作用

防止反向电压烧毁三极管   在电路起保护作用

网友U:
……

可以防止瞬间反向电压的破坏,吸收。
我也菜,不知对不

网友V:
不考虑价位,可以选一个更高耐压的管子

网友W: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中  1N4007的作用

前面的回答基本正确,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当感性负载启动以后,理论上只需要原电流的二分之一或更少电流维持,有了这个二极管,可以实现脉宽控制,给感性负载提供连续电流,否则,继电器不能稳定吸合。当然,在更高一级控制中,二极管还需更改为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X(2009-05-08):
用个发光二极管加个电阻可以方便观察继电器工作

网友G: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中  1N4007的作用

挂个骨头,狗都能答上的问题还好意思问?

网友Y(2012-12-24):
linjiguang 补充得相当好,学习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考了两个见工的大学生都答不出来啊!

,家里蹲大学毕业的吧

网友AA:
两个作用:
1.保护管子,防过电流;
2.迅速下电,等待下次正常开启;

网友AB:
保护作用。。

网友AC:
抗干扰的,当继电器断电的瞬间,会产生电动势的,有了这个二极管的话,就会反相的吸收电动势的,就不会干扰电路 的,继电器也不会出现误 动作 的。

网友AD:
续流二极管

网友AE:
讲的很是透彻了

网友AF:
楼主注意,以上各位工程师已经给你解释的比较详细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这里再为你做些简单的补充,以便供你参考:在专业基础中,电感这一块,有一个名词叫自感现象,自感现象会导致自感电动势的产生,根据楞次定律,自感电动势的方向总是反抗原有电动势(换句话说就是与原有电动势方向相反),所以这就是各位工程师提到的反电动势的来源。那么,这个自感电动势的大小和什么参数有关系呢?1、电感中的磁通变化率(也就是你关断正向电压的速度)成正比关系;2、电感本身的电感量(就是电感线圈的匝数和是否带有铁芯)成正比关系。这样一来,你关断IGBT或三极管的速度越快(在推挽驱动方式下速度更快),接触器或继电器的体积、型号越大,这个反电动势越大,如果这个电动势完全加在IGBT或者三极管上,会导致开关器件不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这个反电动势解决掉,于是我们想到了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在正向电动势对继电器电感进行充电的过程中,二极管反向不导通,而在反电动势产生时候,二极管正向导通,泄走反向浪涌电流,对开关器件进行保护,所以,专业上说续流二极管,我觉得不如叫泄流二极管给你更好理解。说到这里可能你已经明白了许多,那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泄流二极管的导通速度,你可以结合我前面说过的想想,如果这个二极管导通的速度越快,是不是反电动势持续的时间就越短,对开关器件的保护就越迅速可靠啊,对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下个人认为,在此处应用的IN4007这种整流型二极管,远不如6PKE系列的TVS瞬变二极管来的有效,因为该管的导通时间小于等于25纳秒,从伏安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到基本为没有斜率的一条直线。所以今后设计此类电路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使用TVS瞬变二极管来放在这个位置。好了,打了半天也累了,我吃饭去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