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继电器后端短路问题

楼主(2009-03-06):
这两个继电器后端短路稍有不同,但是实际应用中都有出现,请问一下是区分在什么场合呢,用一种能不能代替另一种,会不会出大错误~~

楼主:
下一个图

楼主:
发错了,这是下一个

楼主:
怎么搞的啊

楼主:
控制继电器有专用芯片性能如何?

   控制继电器有专门的芯片,我看别人用了那个就什么都不处理了,叫ULN2003,控制8路继电器,单片机IO直接和他链接就行。他驱动继电器,什么电路也不加,这种好吗?

网友A:
ULN2003内部就有保护用的续流二极管

所以外部可以没有二极管,但继电器触点上消火花的RC电路还是要的。

不懂什么叫“继电器后端短路”。

楼主:
不加RC的和加RC的电路实际都有应用啊

是不是分情况加那个RC,什么情况加呢?

楼主:
是后端电路 发错了

楼主:
后端电路那个电容和电阻,是什么作用,不加和加是用在不同的场合吗。
如果我无论什么场合都加,会不会出问题。还是说加了效果就 会好一点。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啊~~~    怕加了到时候出问题,不加也出问题,不敢做了现在。

网友B:
看用电器类型

会不会损坏继电器触点了。
还有,ULN2003 只有 7 个驱动器

网友C:
终于明白哪个后端了

那个RC是吸收的,防止触点打火。

交流时用好一点的继电器,也不要用那个。

网友D:
被楼主忽悠了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