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光藕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有什么光藕的管脚能和TLP521-2兼容,同时速度能大于40K的?

KP1020的速度能合适吗?据说它能到100K。有用过的吗?

网友A:
只用过TLP521-2

要那么高速度干嘛?

网友B:
这里的速度是什么?

用过TLP521 TLP321-2 TLP521-4不知道这里的速度是什么,还请指教。

网友A:
开关切换的速度阿

网友C:
6n135

高速光藕,就是封装大的多。不过速度绝对快,保证够你用。

网友D:
PC817试过了么

网友E:
4N35或者4N25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F:
回答的声音

一般的来说,看曲线比较好,速度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测出来的。

网友G:
k1010的速度较pc817快,PC817较TLP521快。

用k1010可以代tlp52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