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分析

楼主(2009-03-19):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PWM电路的参数能用吗!有什么意见尽管发表,
有好的电路就往上贴!
谢谢支持!

网友A:
电路怪怪的

网友B:
不能用吧

我觉得可能不能用,下面怎么没接地

网友C:
电路不全

网友D:
电路欣赏

我感觉电路也不全!没法看呀!

网友E:
楼上的,莫名其妙!!!

网友F:
逻辑是对的,但频率肯定要很低

几HZ没什么问题

网友G(2009-05-15):
用光耦没有问题,你用250啊,怎么用521呢

网友H: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用行了,你调试一下嘛 频率肯定是低的 521的相应频率在这里摆着呐 后面再加个电容 104的就够了

网友I:
可以用

这个电路可以用,负载是感性元件,不过量产前多做烧机试验,调整一下参数,可以用到LED做显示的电路频率肯定是不高的

网友J:
感觉把集电极电阻移到发射级会好些

把那个4.7K的电阻接到发射极跟地之间, 这样可能MOS管关断彻底点.
集电极直接接24V.